LGT的编译器、编程器和编程线问题

楼主(2012-05-15):
LGT能不能支持CVAVR,还有最重要的用什么下载软件,也就是编程器,和AvR有什么区别?程序下载线能用并口吗,还是只能用提供的JTAG?

网友:
只能用JTAG和ISP,仿真软件用Studio或IAR,ISP下载有专用软件,Studio也可以用JTAG下载。

楼主:
据说progisp也可以下载,我最近用CH341A通过USB转SPI下载程序,但是要装相应驱动,不知道LGT可以吗?

网友:
progisp下载,现在有货吗?

楼主:
没有现货,我是做了几个自己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