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怎么测高压

楼主(2012-05-16):
我现在有一个260uS的方波,峰峰值70V,我用示波器测出来峰峰值会高2V左右,实测72.5V,是怎么回事,请帮友们指点一下
示波器型号是 普源 DS1302CA

楼主:
因为此机是客人给的,说电压是在70V,很确定,
在线等,请朋友们指点一下

楼主:
因为此产品客人要求电压在66.5-71.5V,电压要求很严

网友:
换个示波器测

网友:
先换个示波器。

楼主:
换了还是一样,是不是测高压都会有点误差

网友A:
探头是需要校准的

然后想要准的话就不该用示波器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探头是需要校准的

然后想要准的话就不该用示波器测

我觉得读数一般还是交给万用表,
看波形的任务交给示波器比较好。

楼主:
刚问了一下普源公司说我的示波器是+/-3%误差的,现在最最高只能做到+/-2%,我想问一下有没有什么别的方法测试此电压

网友:
峰值保持电路?

楼主:
有没什么仪器测,因为要生产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问了一下普源公司说我的示波器是+/-3%误差的,现在最最高只能做到+/-2%,我想问一下有没有什么别的方法测 ...

用12位以上的高速数据采集卡。

网友:
应该用电阻分压以后,再用峰值保持电路。或者用另个电源约65V左右反接在上面。这样地就变成了-65V ,你需要测量的70V变成了5V左右。再用示波器测量应该就可以了。实际就是将示波器零电平搬到65V左右。

网友:
我现在用泰克的示波器,感觉70V的电压没有偏差2V这么大。我是测试直流的。可能动态偏差大一点也不一定。

网友:
估计是示波器本身的误差造成的。
换一台好点的示波器,很多精度可以2%或1%之内的。同时用平均方式测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问了一下普源公司说我的示波器是+/-3%误差的,现在最最高只能做到+/-2%,我想问一下有没有什么别的方法测 ...

+/-3%已经算不错了,    +/-5%以内都算合格的   示波器电压精度要求不高

网友:
示波器不是用作高精度Y轴测量的,时间轴测量还行吧。很多示波器Y轴分辨率一般都才8bit。你直接测直流电压和万用表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横河的DL1640测出来的交直流电压跟福禄克相比能够精确到小数点后的第2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