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音放大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2-05-16):
我想做一个语音放大电路。

昨天用TDA2822M和驻极体话筒,普通8欧喇叭做实验,对着话筒吹气,有声音。

说话没声音。请问高手,做语音放大电路话筒和喇叭有没有特殊的要求?

楼主:
高手支招啊!

网友:
话筒有提供电源么?电路有么?
话筒可以当作是可变电阻,一般要串一个电阻到电源的

网友:
建议检查是否取值不恰当,输入或输出的地方高通滤波截止频率过高?
最好上个电路图啦。

楼主:
驻极体话筒1.几K。

网友:
百度了下,TDA2822是两运放构成,不知道有没有内部反馈。看楼主的图,5脚悬空??而两运放是差分输出到喇叭的(叫什么接法来着)??

建议参考这个图试试,一个运放做一个声道,输入端记得加个耦合电容。

网友(2013-07-17):
增益太小.可以加大增益再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