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运放对镍氢电池(3.6v)充电

楼主(2012-05-16):
D4后为悬浮状态!
实测:
  镍氢电池电压为:2.4v
  接上电池:
     Q1:1脚:4.4V;2脚:4.3v;3脚:3.0v;
     U8:IN2-:2.78V;IN2+:3.3V;OUT2:4.3V;
  不接电池:
     Q1:1脚:4.4V;2脚:4.3v;3脚:3.6v;
     U8:IN2-:2.78V;IN2+:3.1V;OUT2:4.3V;
电路是否有不合理的地方,能否给电池充电?

网友(2014-06-26):
MARK以后有用

网友(2014-09-20):
我看贴我回复我学习

网友:
请大神祥解。。。

网友:
刚开始充电电流大,慢慢转为恒压充电,不能自停,没有指示灯。

网友:
nimh电池不能靠电压来判断是否充满电,应该根据电池特性曲线判断∆V,另外还需要增加温感判断∆T

网友:
镍氢电池是脉冲充电检测拐点的方法判断充满,你这个估计要挂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