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48 && ATmega16 ADC 中断连续转换疑问

楼主(2012-05-16):
如题:
编译环境IAR Atmel AVR 6.1
*在ATmega48中初始化和中断处理如下:
void ADC_init(void)
{
        ACSR        = 0x80;
        ADCSRB        = 0x00;
        DIDR1         = 0x00;

        DIDR0         = 0x3F;
        ADMUX         = 0xC0;
        ADCSRA         = 0xAF;
        ADCSRB&         = 0xF8;
}
问题:自由转换时,中断必须加入ADCSRA |= 0x40;才能再次启动转ADC转换。
#pragma vector = ADC_vect
__interrupt void adc_isr(void)
{
        unsigned int ADC_data;
        ADC_data = ADC;
        ADCSRA |= 0x40;        //必须增加此语句才能进行下次转换。
}

*在ATmega16中初始化和中断处理如下:

void ADC_init(void)
{
        ADMUX        = 0xC0;
        ADCSRA        = 0xAF;
        SFIOR&        = 0x1F;
}
问题:自由转换时,中断无须加入ADCSRA |= 0x40;就能再次启动转ADC转换。
#pragma vector = ADC_vect
__interrupt void adc_isr(void)
{
        unsigned int ADC_data;
        ADC_data = ADC;
        /*ADCSRA |= 0x40;        无须增加此语句就能进行下次转换 */
}

此是否有依据说明,是否符合规范,本人只通过Proteus仿真通过,未接实际IC测试(条件有限)。有谁实际测试过,是否相同?

网友(2012-11-05):
楼主的问题解决没?我实际硬件仿真,中断里不加ADCSRA |= 0x40; 只能进一次中断;到底需不需要再中断里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