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最基本的串联稳压电路,想提高负载瞬变响应能力?

楼主(2012-05-16):
12V是输入,输出5V,2.5V是参考电压。

现在想提高5V对于负载的瞬变响应能力,有些什么好方法?

网友A:
R5并联电容,5V并联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R5并联电容,5V并联电容

5V上是有电容的,没画上来,不好意思。

我在R5在并了一个1uF的电容,用示波器观察,有明显提高。
原来为20mV左右,降到了7mV左右。

不知道这种在方式(R5并电容)有没有其它的不利影响?

网友B:
引用 楼主:

5V上是有电容的,没画上来,不好意思。

存在电压过冲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存在电压过冲现象

那这样的话,电压还是会受负载的影响,只是不是拉低了。

我的目标是让电源稳定,波动能小于1m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