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一下,画电路图时,电容,电阻大小怎么确定啊?

楼主(2012-05-16):
最近拿51做个实物,可是画电路图时,不知道用多大的电容,我刚开始入门,不知道怎么确定,各位高手帮帮忙吧
7805的是把12V转为5V。前面的滤波电路不知道怎么确定电感和电容大小。

网友A:
多大的电容具体要看在电路的作用,这样问太笼统了

网友B:
这个不是应该自己设计么?有什么样的应用需求,设计什么样的电路参数。
好歹你也说说什么地方的电阻电容撒

网友C:
LZ果然新的可以啊,先看看你电路要实现什么功能,例如要带多大的负载啊?电压电流有什么要求啊之类的

网友D:
看具体怎么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大的电容具体要看在电路的作用,这样问太笼统了

前辈,我附上电路图了,麻烦你给看看怎么选择电容大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应该自己设计么?有什么样的应用需求,设计什么样的电路参数。
好歹你也说说什么地方的电阻电容撒 ...

前辈,我附上电路图了,你教教我怎么确定电容吧!谢谢你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果然新的可以啊,先看看你电路要实现什么功能,例如要带多大的负载啊?电压电流有什么要求啊之 ...

我附上电路图了,你看看怎么确定电容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具体怎么用了

我附上电路图了,你给看看吧!谢谢啦

网友E:
2200UF或则4700UF吧  其他的1000UF吧 我知道你是要做5V的电源 整流电路旁的电容是越大约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E:
2200UF或则4700UF吧  其他的1000UF吧 我知道你是要做5V的电源 整流电路旁的电容是越大约好 ...

够用就好了,别浪费。

网友:
只是练手的话,评经验值选一下就行了。具体可参考网上别人的电路。

网友B:
如果,你这个5V电源指示提供给单片机用,或者再加一些什么门电路啦,什么232啦,485啦,什么小于5寸的显示屏啦,什么LED,数码管啦.....恩,只要不带电机、逆变器、大型LED阵列什么的高功率设备,那么那个电感和二极管什么的,直接可以省略了,三个电容并成一个,用1000uf的就足以。
另外,7805注意安装散热片,看你这变压器,输出交流12V,一整流,基本上就算带载,也得有个16V以上,于是7805两端的压降11V,这个热功耗可不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附上电路图了,你看看怎么确定电容值啊

具体可根据模拟电路稳压电源的那章里的计算,主要和你负载有关,如果楼主不介意价格的话,像有位网友说的,整流后的滤波电容大了好,如果你要求输出上升时间,7805后边的电容不要太大,够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够用就好了,别浪费。

前辈,我想问问,怎么就能知道够用啊,这个电容的容量是怎么计算得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这个5V电源指示提供给单片机用,或者再加一些什么门电路啦,什么232啦,485啦,什么小于5寸的显示 ...

我这个5V是给单片机和485供电了,想问问怎么才能减少热功耗了
前辈,我想问问你说的这个1000uf是怎么计算得到的,有的电容写的22uf/400V,这个是什么意思啊,这个电容的耐压为400V,可是为什么才22uf啊。
指导指导我吧

网友G:
22UF是电容的容值,400V是加载电容两侧的最大电压值,这和工艺有关,你没有那么大的电压的话,就不需要买那么大耐压值的,还有你做电路的话这你说的这个12V转5V的网上有现成的电路,你可以找来试一下

网友H:
TOO NEW....建议从本站下载电工的入门书籍

楼主:
引用 网友H:
TOO NEW....建议从本站下载电工的入门书籍

可以给个链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22UF是电容的容值,400V是加载电容两侧的最大电压值,这和工艺有关,你没有那么大的电压的话,就不需要买那 ...

前辈,那一般怎么从电容的容量选电容呢,比如我这个电路图,该怎么选啊

网友B:
这个,1000uf,是根据一般的经验使用啦;
这个滤波电容,容值和负载使用的电流有关,电流越大,要求容值就越大,这样滤波后的电压波动才会小,当然,纯理论上,容值是越大越好,滤波后电压越平直,但是成本和体积的考量选一个折中的容量就可以了(而且容量太大的话,上电时的冲击电流也会很大,这还有可能出新的问题),电压有一点波动也是可以接受的,而且后面还有一级稳压;
一般地,小功率下,我都会用1000uf,电流超过1A,我就会加大此处电容,,而如果是在大一点的功放电路里,通常会用到10000uf;
以上说的都是工频电源的整流滤波,要是开关电源,情况又不一样了,额,还是多看些实例和应用笔记什么的比较好;

关于那个功耗的问题,这样讲,变压器输出12V交流,整流滤波后的直流大概会到16至17伏(乘以1.414),也就是7805输入电压16V,输出电压5V,那么7805上的压差有11v,假设负载电流200ma,于是7805上的功耗为11v*200ma=2.2W,这些功耗基本都是热功耗,所以,7805的发热量还是会很大滴,所以有必要加合适的散热片,不然长时间工作就会有问题。如果你的系统里只需要一个5V的电源,没有其他高于5v的电压需求,那么你完全可以使用一个电压低一些的变压器,比如输出9v交流的变压器,负载电流不大的话甚至6v的变压器也可以胜任,这样就降低7805的压差,减小热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1000uf,是根据一般的经验使用啦;
这个滤波电容,容值和负载使用的电流有关,电流越大,要求容值就 ...

前辈,我明白啦,谢谢你苦口婆心的教我,非常感谢!

网友:
我靠,我半路出家的和尚都知道念大悲咒啊。

模电部分应该去好好看看

网友:
我根据感觉来选个体积适当的

网友:
LZ看起来崭新崭新的,当之无愧的新人王。。。

楼主:
引用 网友I:
纠正楼主一下,确定电阻电容的大小是在设计电路的时候。和你画电路图关系不大。 ...

你好,我就是想设计电路,可是不知道怎么选取电阻和电容的大小,可以教教我吗

网友:
楼主还是找本模电或电源的书看看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最简单的就是根据负载的电压和电流的大小,选取合适的阻值和容量。
你其实可以找一本基本的模电方面的教 ...

嗯,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