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句,电子元器件的存储有效期是多少?

楼主(2012-05-16):
RT,公司要出一份有关电子元器件存储有效期要求的文档给品管。上网查各有各的说法,但都没什么依据,都是习惯性去做。请问同志们是怎样做的?

网友A:
10年,对EEPROM来说

网友:
看存储环境的湿度、温度等
有些铝电解电容在很好的存储环境放几年会出现容量减小、漏液等现象

网友(2012-06-21):
用之前,抽样检呗,合格率高的就用,低的就淘汰别用了吧

网友:
对EMS厂内来说,2年左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0年,对EEPROM来说

这样回答是不对的 。还要参考擦写次数

网友:
存储期和元器件自身特性,存储的环境等有关系,就算在存储有效期内,如果存储保持不当,依然无法用
。一般保存的好,电阻二极管三极管,IC之类的,只要引脚没有氧化,3.-5年都没有问题,电容比较特殊,久了会产生容量减小,漏电等问题。环境合适2年内应该可以用,要求严格的就要抽样检测了,不合格的特多,就不不能够用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样回答是不对的 。还要参考擦写次数

存放呀,没说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存放呀,没说工作

是的, 即使是存放, 其存储时间也和擦写次数有一定关系。

打个比方, 新的EEPROM 能保持数据存放20年, 则擦写过5000次后,只能保证数据存放10年或更少。

网友:
据说SST25VF016B数据能保存100年,不知是不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