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单片机

楼主(2012-05-16):
要求:
1)SO-8封装
2)5V供电
3)三路或者以上ADC
4)便宜
5)下载方便

网友A:
价格要多便宜?下载要多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价格要多便宜?下载要多方便?

2元以下,下载用下载器

网友B:
SN8P2711ASOP8/DIP8

楼主:
引用 网友B:
SN8P2711ASOP8/DIP8

请问这个怎么下载单片机,下载器贵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怎么下载单片机,下载器贵吗

有点贵吧,几百块吧,我也不清楚
量大可以帮你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点贵吧,几百块吧,我也不清楚
量大可以帮你烧

谢谢,感觉下载器真贵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感觉下载器真贵

是的,是比较贵,不知道是否有其他IC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是比较贵,不知道是否有其他IC

IC还是比较便宜的,才几毛钱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感觉下载器真贵

要想芯片脚少,还要功能多,价格便宜,下载器便宜的还没见过,我也在找这样的芯片,要是楼主找到了给大家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想芯片脚少,还要功能多,价格便宜,下载器便宜的还没见过,我也在找这样的芯片,要是楼主找到了给大家 ...

没问题,实在不行 就只能考虑下载器贵点啦

网友A:
MC9S08QD4
除了价格好像都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MC9S08QD4
除了价格好像都满足你的要求。

就是有点贵

网友D:
ATTINY13淘宝单价低的是2.1元,不过资源少,才1K的ROM,64B的RAM

用STM8S103系列算了,虽然没有8脚的,
但约6mm*6mm的20引脚TSSOP封装、约7mm*7mm的32脚 LQFP方形扁平封装也没多大,
而且资源丰富,编程器几十元,带仿真的编程器一百多,

比如:STM8S103F3P6,淘宝单价1.8元左右,

工作电压2.95V~5.5V,
8K 程序空间 ,
1K RAM内存,
640B EEPROM,
SPI,I2C,UART,看门狗,10位ADC ,PWM,高级定时器(TIM1) ,通用定时器(TIM2和TIM3),基本定时器(TIM4)

楼主:
引用 网友D:
ATTINY13淘宝单价低的是2.1元,不过资源少,才1K的ROM,64B的RAM

用STM8S103系列算了,虽然没有8脚的,

很有道理,不错!!  谢谢这位兄台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有道理,不错!!  谢谢这位兄台

  对于avr这类关键io在腰部的ic,要8脚封装还不容易,锯掉两端多余的io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