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类似DCDC电源模块引脚在模块内部是怎样焊接固定的?

楼主(2012-05-16):
最近开发了一个模拟信号处理电路,为了提高抗干扰能力,想把它封装起来,做成一个模块,但不知道在其内部怎样固定引脚,通常的焊锡焊接估计不行,是否要用什么专门的设备焊接?哪里可以买到单独的引脚,懂行的兄弟给个意见啊。。。

网友A:
我感觉看什么程度的模块,很多的DCDC模块都是用芯片外加PCB板来,然后外面做一个外壳封装起来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看什么程度的模块,很多的DCDC模块都是用芯片外加PCB板来,然后外面做一个外壳封装起来实现的。 ...

我觉得封装在里面的引脚不好固定。如果就简单用焊锡焊上,封装以后,再把模块焊在PCB上的时候,焊的时候加热时间久的情况下,引脚的另外一端会不会因为传热而脱落?

网友B:
有些模块的确是焊接的,也有铆接和压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些模块的确是焊接的,也有铆接和压接的

用什么铆接和压接呢?兄台能否推荐一下相关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