槽钢雕刻机

楼主(2012-05-16):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zk1NzQ2MjI0/v.swf

网友:
你在铣台面?从噪声来看,你X轴还没调整好,有周期噪声。

网友A:
请问底座四根槽钢是如何结构的?处理不好刚度受影响。
如果是焊,精度如何保证?

网友:
不平呀,平台

网友:
楼主的进刀方向反了,

网友:
X轴左边高度调高一点就能解决的问题去洗台面,多好的台面啊就这么糟蹋,哎心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底座四根槽钢是如何结构的?处理不好刚度受影响。
如果是焊,精度如何保证? ...

底座焊后铣一刀再用M8螺丝,调好厚,再点焊住

楼主:
挡屑板没搞好,自宫台面先暂停,喷个油漆看看

网友B:
LZ那个主轴好眼熟啊,是不是300W那只?果然很低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那个主轴好眼熟啊,是不是300W那只?果然很低噪声!

是的,200多元300W的小玩意。。。。有折弯机的地方只有薄不锈钢板,回来自己用脚踩了一个挡屑板

网友C:
都这配置了为啥不用直线导轨而是用光轴呢?

网友:
很久没来了,今天抽空来逛逛,呵呵

网友:
现在D友的水平越来越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这配置了为啥不用直线导轨而是用光轴呢?

直线导轨得配厚壁厚的机身才划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200多元300W的小玩意。。。。有折弯机的地方只有薄不锈钢板,回来自己用脚踩了一个挡屑板{:biggrin ...

踩挡板是个技术活,鞋子很重要 那个电机我也准备买个,看到楼主机子的视频,更确信是个好货,声音够安静!

楼主:
挡板装上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踩挡板是个技术活,鞋子很重要 那个电机我也准备买个,看到楼主机子的视频,更确信是个好货, ...

多出一倍价,,800W主轴,铣起来更爽了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DA1NDgxMzQ0/v.swf

网友:
如果将X轴槽钢反个X轴防尘会好很多。架子前移。

网友:
不过这样X轴也可加防尘。

网友:
感觉你架立柱位置不对。
柱的位置应该是主轴轴心位于X轴方向X轴活动范围内的中点。
这样有效行程最大。

网友:
Y轴可以做活的,这样Y轴行程是可调的。
当Y轴不需要大行程时,增大滑块间距,提高性能。提主Y轴强度。
当Y方向要求大行程时,减小滑块间距,增大行程。当然Y行程限位也要做相应处理。

网友A:
如果我要是有你的机加工条件。至少三轴的防尘都解决。
眼红中。
当然我也开做了。可惜机加工要命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我要是有你的机加工条件。至少三轴的防尘都解决。
眼红中。
当然我也开做了。可惜机加工要命的事。 ...

不铣木头,防尘搞好下面就可以了

网友:
看样子不错呀。
N年前用方管搭了一台。用镙丝固定。拆装一次,光是镙丝活就得三个多小时

楼主: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DA2MjUyNDcy/v.sw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