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开关稳压电源的几个疑问???

楼主(2012-05-16):
在制作开关稳压电源的过程中,从整体上来看,需要考虑到哪些方面?分成哪几个模块去做比较好,还有对于芯片选择,需要用到哪些芯片来对其控制最有效,要可以实现电压预置的效果,还有输出电压电流的液晶显示等,指教一下。

网友A:
STC89C58单片机+LCD12864+LM2576,数字可调精度0.1V,电流电压显示

论坛有很多,自己搜搜

网友B:
建议LZ先把开关电源摸熟了再搞其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LZ先把开关电源摸熟了再搞其它的.

阁下过去做过这个吗?老师要求我们一个月交出成品,之前我们对开关稳压电源完全没有接触过,只学习过51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C89C58单片机+LCD12864+LM2576,数字可调精度0.1V,电流电压显示

论坛有很多,自己搜搜 ...

嗯,好的,谢谢了

网友C:
看你搞什么样的了,纯模拟电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搞什么样的了,纯模拟电路的??

实际的成品,上传的压缩包就是题目的要求,是2007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的E题,现在是作为培训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