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用线性霍尔测量角度的问题

楼主(2012-05-16):
如题,将一段弧形磁铁安装一转动轴上,用线性霍尔靠近测输出电压,得到近似正弦信号,(非360度测量)

请教是否可用此方法来标定一个角度传感器?(即电压与转动角度一一对应)

网友A:
精度不足,理论可行,非线性校准就够玩的了,

网友B:
明明有数字话输出的磁角度传感器,有256级 1024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明有数字话输出的磁角度传感器,有256级 1024级

现在的磁编码器确实有.....磁阻或是霍尔的都有...

DT的是现在BOSS要我自己弄一个出来...还说成本不能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度不足,理论可行,非线性校准就够玩的了,

看了下现有的磁编码器, 一般都用2个线性霍尔输出正余弦然后求反正切出角度.......

现在这个方案倒是想着轻松...

BOSS还要实现所谓绝对定位

网友A:
做毕设么就不用太较真,或者做山寨产品也不考虑精度,否则买现成的。
真要做出性能精度都不错的,干脆自己出来卖产品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毕设么就不用太较真,或者做山寨产品也不考虑精度,否则买现成的。
真要做出性能精度都不错的,干脆自己 ...

现在就当个实验方案在弄了。。。准备弄个编码器标定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