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MSP430F5438的8段共阳极数码管显示程序,谢谢了。

楼主(2012-05-16):
如题。如果会的帮我一下,挺着急的。

网友:
数码管都驱动不起来,干点别的吧。

网友:
不要急  慢慢来  这东西不能急

网友:
把你的电路图上传啊!程序跟图走!

网友:
如果完全驱动数码管的话有点悬,电流太大,考虑用595芯片吧。

u8 Num_Display_char[4];

const unsigned char Num_Code[18]={
    0x11,                // 0
        0x7d,                // 1
        0x89,                // 2
        0x29,                // 3
        0x65,                // 4
        0x23,                // 5
        0x03,                // 6
        0x79,                // 7
        0x01,                // 8
        0x21,                // 9
        0x41,                // A
        0x07,                // B
        0x8f,                // C
        0x0d,                // D
        0x83,                // E
        0xc3,                // F
        0x00,
        0xFF,
        };

void _74HC595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八段管端口;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NUM_CLK|NUM_OE|NUM_SDA|NUM_S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NUM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DIG端口;
        DIG0_DISABLE;
        DIG1_DISABLE;
        DIG2_DISABLE;
        DIG3_DIS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DIG0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DIG0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DIG1_Pin|DIG2_Pin|DIG3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DIG1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_74HC595_SPI_Write(unsigned char Num)
{
        unsigned char dat_tmp1=Num,num;
        NUM_OE_H;
        //delayus(1);
        NUM_ST_L;
        //delayus(1);
        //_1STCK=0;
        for(num=0;num<8;num++)
                {
                        NUM_CLK_L;
                        //delayus(1);
                        //_1SHCK=0;
                        if(dat_tmp1&0x80)
                                {
                                        NUM_SDA_H;//_1SDA=1;
                                }
                        else
                                {
                                        NUM_SDA_L;//_1SDA=0;
                                }
                        dat_tmp1<<=1;
                        //delayus(1);
                        NUM_CLK_H;
                        //delayus(1);//_1SHCK=1;
                }
        NUM_ST_L;
        //delayus(1);
        //_1STCK=0;
        NUM_ST_H;
        //delayus(1);
        //_1STCK=1;
        NUM_ST_L;
        //delayus(1);//_1STCK=0;
        NUM_OE_L;

}

网友:
给你个基本程序,就是595输出直接连数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