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组合导航系统的构想(GPS\伽利略\格洛纳斯\BD\惯性导航)

楼主(2012-05-16):
最近搜索到网上美信有个信号接收芯片MAX2769,号称能接收GPS、伽利略、格洛纳斯的信号(好像BD也有部分信号在它的接收范围内),于是产生一个想法,能不能做一个复合型的导航定位系统?用MAX2769做三个独立的信号接收前端(也许四个),在加上电子罗盘和陀螺仪、高度计,再用单片机(也许是FPGA)来对各个系统的工作状态进行检查、计算,这样我们可以做一个全能的复合型导航系统,在所有系统正常工作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对各个系统的输出做一个综合评比,权衡输出数值,在一个或者两个导航系统无信号的情况下,仍然有其他导航系统可以工作,在所有导航系统都无法工作的状况下,电子罗盘和陀螺仪、高度计可以提供惯性导航信号,让我们不至于因为失去卫星信号而中断导航定位。
PS:本人虽然是电子专业出身,但是不干这个已经是多年了,唯一记得的是怎么用螺丝刀和电烙铁,所以上面的只是我的想法和构思,请大家看了之后不要喷我,这是从我自己的使用程度出发考虑的(喜欢游山玩水,到处乱窜 ,在某些山沟里没有GPS和手机信号的),可能的话由某位高手牵头做成一个开源项目就更好了。

网友:
想法不错,顶一个

网友:
很好的想法,不太懂是否可行,支持下。

网友A:
没必要
都是卫星,一个收不到,别的收不到,打仗时人家都对中国屏蔽,BD垃圾不好搞
民用就做GPS+惯导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必要
都是卫星,一个收不到,别的收不到,打仗时人家都对中国屏蔽,BD垃圾不好搞
民用就做GPS+惯导够了 ...

有道理,我想也是。

楼主:
那我们可以不可以先退一步,把GPS/INS整出来,在板上预留借口,以后在增加?

网友:
坛子里这两天有人发了BD的模块资料,好奇去看了下北京某公司的网站,发现lz说的,貌似他们都有现成产品了!!

楼主:
现成的没有激情了,我看了下淘宝,有GPS/GLONASS模块,还有陀螺仪/加速计/气压计模块,这样整合起来再加上个单片机应该就可以了啊?
PS:软件的不懂,硬件还勉强啃的动

网友:
楼主这个想法是不错的,军事用途就要求多个系统保证可靠性

楼主:
谢谢楼上的顶,非军用,自己瞎想瞎折腾

网友B:
不过格洛纳斯是频分多址,射频前端比别的系统要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过格洛纳斯是频分多址,射频前端比别的系统要复杂

考虑前端用成品模块,后面拖块开发板什么的来处理信号

网友C:
四合一的gps有卖的,价格较贵。
对于组合导航系统有比你想的还复杂的。
你这个想法在常规的ins/gps组合导航系统基础上增加了高度计,应该是气压高度计吧,聊胜于无吧,用来测海拔相对高度还可以凑活玩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考虑前端用成品模块,后面拖块开发板什么的来处理信号

楼主还要考虑接收天线,GPS、GLONASS、GALILUO三合一(加BD就四合一)的天线个头不小,好像也不便宜

网友:
惯导比通信复杂到不知哪里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四合一的gps有卖的,价格较贵。
对于组合导航系统有比你想的还复杂的。
你这个想法在常规的ins/gps组合导航 ...

肯定是玩的,所以自己想到哪是哪, 气压计的作用是在没有卫星的情况下也可以知道大概的海拔高度做为指引。

网友:
引用 楼主:
肯定是玩的,所以自己想到哪是哪, 气压计的作用是在没有卫星的情况下也可以知道大概的海拔高度做 ...

如果只是大概应该可以,不同的季节不同天气下同一高度的差异估计在几百米

楼主:
倒,几百米还让人活不,十几二十还可以接受

网友D:
这个叫组合导航哈,已经是比较成熟的研究领域了,有基本的惯性导航和GPS的组合,还有各种方式的……在航天航空类学校里有专门的课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叫组合导航哈,已经是比较成熟的研究领域了,有基本的惯性导航和GPS的组合,还有各种方式的……在航天 ...

谢谢,山里孩子,航空航天学校我是这辈子没希望了,看我儿子有希望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