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做过DSP+ucgui吗,有资料吗

楼主(2012-05-16):
有人做过DSP+ucgui吗,有资料吗,如果有的话麻烦分享下,没有的话我就自己做做试试

还有,我还想做DSP/BIOS+ucGUI,不知道有没有必要,我想用DSP28335+一个液晶模块(采用CPLD控制)做信号分析,这个是我毕业设计的一部分

网友A:
dsp和gui没有直接关系,只要资源支持用什么处理器都行。
但很少有人用dsp做通用处理器做的工作,dsp是搞算法的!

毕设的孩子你伤不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dsp和gui没有直接关系,只要资源支持用什么处理器都行。
但很少有人用dsp做通用处理器做的工作,dsp是搞算 ...

我就是用DSP做振动信号分析的,想把分析结果显示出来,有点类似示波器的功能。

之前打算用单片机控制的,现在想数据处理和控制都用DSP做。

没接触过GUI,不知道那种GUI好用些,有没有推荐的,除了UCGUI?

毕业设计伤不起,做不出来更伤不起啊

网友A:
你最多用到了点图形函数,何谈gui?
有复杂的窗口系统?动态按键?动态菜单?事件驱动?
一般弄个画点画线就够了,搞个小字库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最多用到了点图形函数,何谈gui?
有复杂的窗口系统?动态按键?动态菜单?事件驱动?
一般弄个画点画线 ...

前辈说得对,研究了手册之后发现确实大部分功能用不上,让我先看看UCGUI的代码,看看能不能找出其中需要的部分,毕设重点不在这里,所以不想自己写代码...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就是用DSP做振动信号分析的,想把分析结果显示出来,有点类似示波器的功能。

之前打算用单片机控制的 ...

还想问一下,CCS编译连接的时候是只连接用到的代码吗,项目中没有用到的文件会不会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