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GT的栈指针初始化问题

楼主(2012-05-16):
LGT8F08A的数据地址空间从0~0x03FF,其中内部SRAM空间从0x0100~0x03FF,按道理初始栈指针应该指向0x03FF,但是SPH:SPL却只有9位,初始值指向0x01FF处?求解释。

网友:
看来又有笔误了, 512 应该是100~2ff。
然后SP实际map是map到100~2ff

网友:
是10bit的。Datasheet有误。

网友A:
不对啊,512+256=768,应该是0-0x2ff才对吧

网友B:
SP 不用指到 0~0x100这段空间吧,因此SP访问的空间只有SRAM那段,就是512字节1ff 不是正好是9bit么? 当然如果SP能访问到0~0x100那段9bit就不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SP 不用指到 0~0x100这段空间吧,因此SP访问的空间只有SRAM那段,就是512字节1ff 不是正好是9bit么? 当然 ...

AVR的寄存器和SRAM是统一编址的,SP是统一编址的指针,不是单独按SRAM地址算的,我想LGT也一样。
我是写汇编要直接操作栈指针时发现手册这个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对啊,512+256=768,应该是0-0x2ff才对吧

所以手册应该有两个错误:SRAM地址空间0x1ff/0x2ff,对应SP寄存器位宽9/10位。

网友B:
引用 楼主:
AVR的寄存器和SRAM是统一编址的,SP是统一编址的指针,不是单独按SRAM地址算的,我想LGT也一样。
我是写 ...

的确如此, AVR手册隐含这个意思。 LGT既然用同一个编译器,那就是一样的了。

WINAVR编译选atmega164p 编译出来的list文件有这么一段

     652:        cf ef               ldi        r28, 0xFF        ; 255
     654:        d4 e0               ldi        r29, 0x04        ; 4
     656:        de bf               out        0x3e, r29        ; 62
     658:        cd bf               out        0x3d, r28        ; 61

完了, 岂不是这样只用了256B 的SRAM了,另外256浪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的确如此, AVR手册隐含这个意思。 LGT既然用同一个编译器,那就是一样的了。

WINAVR编译选atmega164p  ...

呵呵,我就觉得奇怪为啥1k SRAM的164编译出来的程序能放到512B SRAM的片子上正常跑,还以为C编译器不会去初始化SP指针直接用了复位值,原来SP指针真的给初始化错了。
怪不得前几天有人跑TCP/IP会出现莫名其妙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的确如此, AVR手册隐含这个意思。 LGT既然用同一个编译器,那就是一样的了。

WINAVR编译选atmega164p  ...

又有点不解了,看这个代码,LGT的SP寄存器应该被初始化成SPH = 0, SPL = 0xff(多余位被忽略),这样栈底岂不是指向了扩展IO空间?这样程序应该没办法跑起来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又有点不解了,看这个代码,LGT的SP寄存器应该被初始化成SPH = 0, SPL = 0xff(多余位被忽略),这样栈底 ...

是啊,我也纳闷呢。 难道是SPH没有写进去?

网友C:
SP指针应该初始化在 $2FF。

SRAM 的地址范围:$100~$2FF。

楼主:
引用 网友C:
SP指针应该初始化在 $2FF。

SRAM 的地址范围:$100~$2FF。

但是M164P有1KB内存,所以8楼编译器生成的代码是SPH = 0x04, SPL = 0xff,这样LGT只有低2位有效的SPH会被初始化成0了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但是M164P有1KB内存,所以8楼编译器生成的代码是SPH = 0x04, SPL = 0xff,这样LGT只有低2位有效的SPH会被 ...

没错,那样就会影响程序的执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错,那样就会影响程序的执行。

但现在的不是建议选mega164p来编译的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但现在的不是建议选mega164p来编译的吗?

即使选M164P也可以指定SP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即使选M164P也可以指定SP的值。

问题是教程里没有这一步哦,大家的代码都是怎么跑起来的呢?我觉得很好奇。

补充:根据AVR GCC文档最后一段的说明,工程中设置的stack地址需要加0x800000连接器才能识别为SRAM段,所以重新上传了图片以免误导。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教程里没有这一步哦,大家的代码都是怎么跑起来的呢?我觉得很好奇。   ...

教程是我写的。 真的不需要这一步,就能运行起来。

网友:
目前还没发现这个问题。强烈建议LGT改头换面,脱离AVR的限制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问题是教程里没有这一步哦,大家的代码都是怎么跑起来的呢?我觉得很好奇。   ...

SPH,SPL是两个寄存器,程序给他们赋值就行,不要编译器自动指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SPH,SPL是两个寄存器,程序给他们赋值就行,不要编译器自动指定。

嗯,总结一下:

网友:
IAR不用担心。

因为IAR的SP初始值是由连接器决定的。
只要连接脚本正确就行。

用WinAVR就要小心堆栈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总结一下:
  • 对于LGT8F08A,SRAM地址空间为0x100~0x3ff,SPH:SPL总共是10位,其中SPH只有低2位有 ...

  • 嗯,非常对。

    感谢gzhuli!

网友A:
    0x2ff-0x3ff这一段空间也可以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0x2ff-0x3ff这一段空间也可以用吗?

    晕倒,是0x100~0x2ff,改过来了。

网友:
    我猜测是芯片会在SPH和SPL越界时将其约束到最大值

    AVRStudio5的工程属性里,设置方法如下:

    比较设置前后产生的汇编代码,写到SPH,SPL的值确实是从0x04FF变成了0x02FF。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我就觉得奇怪为啥1k SRAM的164编译出来的程序能放到512B SRAM的片子上正常跑,还以为C编译器不会去 ...

    就是啊,我跑tcp web协议时总是莫名奇妙的复位或重启,串口打印出莫名其妙的信息。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教程里没有这一步哦,大家的代码都是怎么跑起来的呢?我觉得很好奇。

    补充:根据AVR ...

    我在移植rem_dev_tcp-2.4到LGT上时发现内存可能不够的问题,也在specify Initial stack ad 改过内存最高地址为栈地址,但是还是没用,没想到是要加上0x800000啊,明天试试看。

网友:
    佩服啊,非深钻研的人和牛叉的才能提出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