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维扫描装置,URG04+AX12+MEGA8。

楼主(2012-05-16):
采用URG04激光线测距仪,AX12伺服舵机,运动控制用MEGA8,上层准备用ARM去做,自动完成一周的旋转扫描,输出结果到U盘或SD卡中。

楼主:
搞了一天,AX-12终于动了,

网友:
看着 都觉得很爽。。。。

楼主:
做了个外壳,打算用STM32做主控,用到了很久以前买的一块板.
今天才发现AX12只能定位0-300度,晕!现在只能做300度的扫描了.

网友:
这一套好多钱吧,测程有多远啊

楼主:
主要是URG04比较贵,测程只有4米。

网友:
挺感兴趣的,不过价格可能不菲。

网友:
大哥,AX-12如何驱动,求指导

楼主:
简单说一下AX-12吧,关键在于100000bps的波特率,要用一个usb的RS232串口(因为板载的串口好像不能超过250000),将ax12的波特率降下来,因为MEGA8或者其他单片机的波特率没那么准,我试了很久都没成功。
后来用USB转换串口的就行了。这里一般的串口软件都没有设置到100000bps的,需要在编程工具自己写一下,我是用VS2008 C#,简单写了一个,试了一下,就通了。
我是改到19200bps,发现准确率非常高的。在不需要反馈的情况下,我建议可以不用像手册里说的用74LS126之类的buffer,直接接TX,单片机直接发送定位指令,AX12就转了,挺方便的。
另,默认的ID为1.

网友:
引用 楼主:
简单说一下AX-12吧,关键在于100000bps的波特率,要用一个usb的RS232串口(因为板载的串口好像不能超过2500 ...

你好,请问一下,你的电脑系统是XP还是win7以上的。我用VS2005编写程序时,当波特率设置成1000000时,运行程序时就会发生错误的提示信息,波特率低的时候就没有这个现象,是不是XP系统的底层就不支持那么高的啊。

楼主:
我用的是XP+VS2008,如果用主板上的串口就会提示报错,但如果用USB转换的,就可以了,你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