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电子产品的成本怎么估算?

楼主(2012-05-16):
请教下电子产品的成本怎么估算?
公司要做个电子产品的的十万套成本估算,我从没做过,请教下各位达人怎么估算产品价格,给的时间不多,不要很精确,我有以下几方面疑惑,十万批量的话,

芯片价格怎么确定,我去看了一些安富利类似的分销商网站报价比较芯片公司的1000报价,价格离谱上下浮动很大,PCB的成本在这个批量下4层和2层有多大的相差?最好能给个报价的估算!

接插件的成本又怎么确定,(一个80到90针的接触件,有一家100个报价是39)不知十万报价怎估算?

外壳有铸铝和钣金两种工艺可行,两种工艺下不知这个外壳成本该怎么估算?

再问问 十万批量和一万批量价会相差多少?
另问问贴片电阻电容晶振等器件批量是成本是多少?我是按0.5分,2分,10分的价算这个高不高?

网友:
这个超出技术范畴了,只有很熟手的采购才能搞定。等待LZ悬赏.

网友:
还没做过这么大量的东西,小公司正常100的量,没经验

网友A:
真有这个量的话,直接与生产的厂家联系就可以了,你现在唯一要考虑的是采取哪种付款方式;一般来说价格和你的付款方式直接挂钩哦;

网友:
10万套,是OEM工厂做还是作坊做?两码事,给到BOM和资料,OEM厂自然会报价.
上点资料,这几句话怎么能说的清.
钣金只适合做样板,上万都要开模?什么工艺?拉丝,电镀?都是钱.
pcb 多厚?几层?无铅喷锡镀金?
电子料采购?这水深,不是采购不知道,是采购都是透明的.

不是工厂或不是成熟的设计不建议做这么大量,控制不了坏率,或设计有问题只有亏的份.

楼主:
只是做应要求做下成本估算

网友:
也想知道,关注下

网友:
电子料在digikey/mouser上查对应数量价钱,除2
五金件按材料成本(如铝锭)乘5~10
算完*1.05*1.5,生产成本
差不多再加点利润20%
以上不涉及不是成熟的设计导致的报废亏本/人力成本等
工厂的成本都难控制,小作坊不报贵点绝对亏这是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有这个量的话,直接与生产的厂家联系就可以了,你现在唯一要考虑的是采取哪种付款方式;一般来说价格和你 ...

这个估算只是大概估算,不要精确只要有个大概数值就好了,我们单个做外壳的话用铝块铣出来一个价格就要上千,肯定不能用这个来算成本,然后接插件零售一个要八九十,这样也不能算到成本里去,而项目总监要求算十万套的成本,不然光这些东西就占了一半钱去了!所以问下有人做过这方面的估算没?我也不可能为了一个不正式的不要求很准确的东西问上很多厂家,而且这个又急着要,不能这么做!

网友:
你要确定用什么材料,然后给到BOM和资料,OEM厂自然会报价,如果你自己一个一个去查,去问,没有一两个月是计算不出来的,而且不准,电子料量决定价格,厂家没有确定你这个量时,都是虚报,水份很多,采购很讲究的,水货跟原装有很大区别,水很深的

网友:
报的不准不如不报,因为做了等于白做是无用功.

网友A:
真有量的的话,直接找厂家就OK了,打样都是免费的呀!你甚至可以要别人来竞标呀

网友:
。。。。。慧聪加电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有量的的话,直接找厂家就OK了,打样都是免费的呀!你甚至可以要别人来竞标呀 ...

产品都还没开发出来,大概要年底,不好找厂家而且外壳也没定型只能说的大概的样子,查找了一下有个这样的估算法,如注塑的器件,成本是 材料价格×(1+20%加工费用+2%损耗+4%人工+10%的厂家利润)  但如过这样算算出的东西超便宜我简直不敢相信,  谁有这个类似的估算方法,请教下,谢谢了!

楼主:
其实项目总监的目的就是看看十万套批量的话成本大概多少,有没有超出预定成本,只要里面的价格不要高的不像话就可以了,真正生产的时候肯定要一分一分核算的

网友B:
楼主是考试吧?十万估算起码要开几次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考试吧?十万估算起码要开几次会啊

  只算老板要的一个数据,不是很重要,已经混过去了,但还是求解以后类似的该怎么算,正40%的准备度就好了

网友:
先算一套的成本吧.然后乘以2,差不多就是了.

网友:
直接找代理商

网友:
总之别报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