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k电调狠加油门就停机

楼主(2012-05-16):
mk电调狠加油门就停机,然后要重插电源才能启动请问大侠们没事什么原因啊?

楼主:
没有知道啊?

网友:
干扰!~加看门狗验证一下?

楼主:
什么看门狗啊?和设置有关系吗?如何设置能截图吗?谢谢了

楼主:
你好,能请教一下吗?我的mk1.3飞控,油门,不但狠加会死机停机,而且加到50-60的样子也会死机或者停机,停机的时候4个电机不是同一时间,有的不转有的会拼命转几下才停下来

网友(2012-09-26):
引用 楼主:
你好,能请教一下吗?我的mk1.3飞控,油门,不但狠加会死机停机,而且加到50-60的样子也会死机或者停机,停 ...

说说看你的到底咋回事,我和你的问题很相似

楼主:
还是电调不好的原因,好像的电调电流不够,还有我换了上面的6个管子就好了

网友A(2012-10-29):
引用 楼主:
还是电调不好的原因,好像的电调电流不够,还有我换了上面的6个管子就好了

把电调上面的那条弯弯的铜线处作加锡处理。电调输入电源线不要太细。

网友:
电调驱动电机失步了,买成品电调吧

网友:
楼上的头像貌似是之前发的一个帖子插图的一部分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8l楼的说的不错,谢谢

网友B(2012-12-14):
引用 网友A:
把电调上面的那条弯弯的铜线处作加锡处理。电调输入电源线不要太细。

你说的是蛇形线吧?怎么加锡?要挂掉上面的阻焊层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蛇形线吧?怎么加锡?要挂掉上面的阻焊层吗?

是的,把蛇形线的阻焊层刮掉,再上一层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电调上面的那条弯弯的铜线处作加锡处理。电调输入电源线不要太细。

弯弯的铜线,是检测电流的传感器,加锡就让其电阻变小,扩展了过流保护范围,相当于电调被超功率使用了.
这问题的实质是电调过载保护了,换个大标称电流的电调才是正道,要不就是炸鸡的隐患.

网友:
盆友,请问你的电调是自己做吗?你的问题解决没?

楼主:
已经解决了,是功率不够的原因

网友(2013-02-23):
MK电调里面,做电流的检查时很严谨的,超出规定的电流,就关MOS,达到保护电路目的。如果没有超出10A,那应该是电调本身的问题,否则应该是你的电流的确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