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下NandFlash的读取问题.

楼主(2012-05-16):
看过几个版本的例子,仿照着做了,却总不成功,求教下各位朋友。运行的时候好像产生了软件中断,不知为何。
以下是我的NandFlash.c,整个测试工程代码在附件里,搞了很久都没有搞定这个问题,求各位大神帮帮忙吧。

#include "S3C2440.h"
#include "NandFlash.h"

int NandFlash_Reset( void )
{
        /*使能片选*/
        NandFlash_nCE_L;

        //清RnB信号
        NandFlash_ClrRnB;

        /*发出复位指令*/
        NandFlash_CMD( 0xFF );

        /*等待NandFlash复位*/
        /*Bit0:        0-NF存储器忙;        1-NF存储器就绪        */
        NandFlash_WaitForReady;

        /*禁止片选*/
        NandFlash_nCE_H;

        return 0;
}

void NandFlash_Init( void )
{
        NFCONF = (TACLS<<12)|(TWRPH0<<8)|(TWRPH1<<4)|(0<<0); //配置Nand时序
        NFCONT = (0<<13)|(0<<12)|(0<<10)|(0<<9)|(0<<8)|(1<<6)|(1<<5)|(1<<4)|(1<<1)|(1<<0);
                             //13禁止紧锁 12禁止上锁 10禁止中断 9禁止RnB中断 8RnB传输检测上升沿
                             //6锁定备份ECC 5锁定主数据区ECC产生 4初始化ECC编码器/译码器
                             //1禁止片选 0控制器使能
        NFSTAT = 0;         //清零状态寄存器
        NandFlash_Reset();
}

static void NandFlash_WriteAddr( unsigned long addr )
{
        // 设置Bit0~Bit10
        // Bit11设置为0,选择64字节OOB时设置为1.即0~2047,2048~2111.
        NFADDR = (unsigned char)addr;
        NFADDR = (unsigned char)( ( addr >> 8 ) & 0x7 );

        //设置Bit11~Bit27
        NFADDR = (unsigned char)( addr >> 11 );
        NFADDR = (unsigned char)( addr >> 19 );
        NFADDR = (unsigned char)( ( addr >> 27 ) & 0x1 );
}

int NandFlash_ReadPage( unsigned char *data, unsigned long addr )
{
        unsigned int i;

        //判断地址参数是否合法
        //要求data字对齐,addr也对齐.
        if( ( (unsigned long)data & 0x3 ) || ( addr & 0x7FF ) ) return -1;

        //复位
        NandFlash_Reset();

        //使能片选
        NandFlash_nCE_L;

        //清RnB信号
        NandFlash_ClrRnB;

        //写入1st读命令
        NandFlash_CMD( 0x00 );

        //写入地址
        NandFlash_WriteAddr( addr );

        //写入2nd读命令
        NandFlash_CMD( 0x30 );

        //等待数据准备好
        NandFlash_WaitForReady;

        //读数据
        for( i = 0 ; i < 2048 ; i++ )
                *( data + i ) = NFDATA8 ;

        //ECC校验

        //禁止片选
        NandFlash_nCE_H;

        //读取成功返回0
        return 0;
}

网友(2012-07-07):
我也不会啊   想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