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弄个MP3,真是郁闷

楼主(2012-05-16):
前不久试用了

微软的zune,奈何是个翻新~~~~郁闷~~~~~

退了

最近看了艾利和E300 4G MP4多功能播放器

感觉不错,但是不知道操控性如何

想是,如果弄了32G在找歌~~~

估计很费劲了~~~~

还有,总是感觉,这种彩屏的玩意,真是不爽

不知道大家都用什么~~~

网友:
便宜的呢,IAUDIO I7,I7都还可以,贵的呢,这个,7彩虹C4,还有最近那个火热的DX100,看你定位,是普通使用,还是奢侈享受,偏向于音频,还是视频,如果是普通的使用且偏向于音频,那么一般地,IAUDIO的产品就能满足了

楼主:
据说那个DX100神奇,被发烧友扁的一文不值

其实我就想找个,黑白屏幕,大容量,非硬盘机,好音质,找歌方便的播放器

网友:
黑白屏,好音质,就pass大部分了,lz找到了说下,同求

网友:
我也有这个想法,不要屏幕,单键开机,自动关机,最多一个按键,就那种拨轮按键,最好能线控,装兜能用的,外壳金属镀锌,刻Logo... 哈哈哈.一直在想就没动手...

网友:
除了苹果。。。。只有zune了。。。。

网友:
爱迪欧好像也有容量比较大的机子,但是这个价格比较辣手。。。还不如直接上苹果。。。爱国者也有硬盘机。。。但是我讨厌爱国者

网友:
表示classic找歌非常方便。。。

网友:
目前在用建伍老A7, HM602, 索尼S764, 还有自制播放器...

楼主:
楼上有米人

我看也只能classic了

虽然是彩屏,虽然是硬盘,据说能改成CF卡的说~~~还省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