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姿态传感器的问题

楼主(2012-05-16):
我要动态测量一个台面的倾斜角度,请问用三轴陀螺仪传感器效果好还是三轴加速度传感器效果好?
补充:台面只会有点倾斜不会水平方向运动

网友:
台面动态运动的幅度和频率是多少?
两个组合在一起用效果最好。
不懂仅供参考

网友A:
看了楼主的头像我不敢说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楼主的头像我不敢说话了

为何,只是讨论一下罢了,要是没有好的建议,通过测试也能得出结论的,只是浪费了一点时间。

网友:
如果要做的很精确,我认为二者都要用的;
陀螺仪有漂移的问题,我现在参考的一篇论文说,加速度计在快速运动时,不能给出读数。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