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当进入定时器中断后,不能跳出来

楼主(2012-05-16):
#include <reg51.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
code UINT8 SEGMENT[]={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code UINT8 SELECT[8]={0x7f,0xbf,0xdf,0xef,0xf7,0xfb,0xfd,0xfe};
sbit abi=P1^7 ;
sbit SPK=P1^0;
UINT8 i=0;
UINT16  t,Recbuf;

extern UINT16 read_temp(void);

void Delay(UINT16 b)
{
UINT8 d;
while(b--)for(d=0;d<120;d++);
}
void Display1(UINT16 temp,UINT16 shezhi)
{
        static UINT8 num=0;
        P2=0xff;
        switch(num)
        {
                case 0:
                        P0=SEGMENT[temp/1000];
                        break;
                case 1:
                        P0=SEGMENT[temp%1000/100];
                        break;
                case 2:
                        P0=SEGMENT[temp%100/10]&0x7f;
                        break;
                case 3:
                        P0=SEGMENT[temp%10];
                        break;
                case 4:
                        P0=0XFF;
                        break;
                case 5:
                        P0=SEGMENT[shezhi%100/10];
                        break;
                case 6:
                                           P0=SEGMENT[shezhi%10];
                        break;
                                    case 7:
                        P0=0xff;
                        break;
        }
        P2=SELECT[num];
        num++;
        num%=8;
}

void Sernial_Init(void)
{
        TMOD=0x21;
        TH1=0xfd;
        TL1=0xfd;
        TR1=1;
        SCON=0x50;         //SM0 SM1 SM2 REN TB8 RB8 TI RI 方式1
        IE=0x92;         //EA X X ES ET1 EX1 ET0 EX0
        TR0=1;
        TH0=65535-50000/256;
        TL0=65535-50000%256;

}
void zhongduan() interrupt 1
{
     UINT16 a ;
          TH0=65535-50000/256;
        TL0=65535-50000%256;
        if(t>=i*10&&i>=20)
          {
          for(a=0;a<1000;a++)
            {
                SPK=!SPK;
                Delay(1);
                     }
                        SPK=0;
                        return ;
                }
}

void Send(UINT8 c)
{
        TI=0;
        TB8=0;
        SBUF=c;
        while(TI==0);
        TI=0;
}

void Rec(void) interrupt 4
{
        if(RI==0)
                return;
           RI=0;
           Recbuf=SBUF;
        }

void main()
{
        UINT8 m,n;
        UINT16 x;
        Sernial_Init();
                        while(1)
                        {
                           t=read_temp();
                           for(x=0;x<2200;x++)
                                   Display1(t,i);
                                if(Recbuf==0x01)
                                {
                                 abi=1;
                                m=t/256;
                                n=t%256;
                                Send(m);
                                Send(n);
                                }
                                 else
                                {
                                abi=0;
                                i=Recbuf;
                                }
                        }

        }

楼主:
t是ds18b20采集的一个温度值,单片机与上位机的通信;当发0x01时单片机发送温度值给上位机;另外一种情况则发过来的是单片机的警戒温度,单片机显示在数码管上,定时器0的作用是扫温度是否超过描警戒温度,问题出现在;当上位机把警戒温度发过来以后,用手握住ds18b20当温度超过时,蜂鸣器报警,可松手后,它一直再叫个不停,应该温度降低了就不会有声音了啦

楼主:
大虾帮忙呀

网友:
void zhongduan() interrupt 1
{
     UINT16 a ;
          TH0=65535-50000/256;
        TL0=65535-50000%256;

wow!
          for(a=0;a<1000;a++)

wow!!

网友A:
1. 楼主代码中的定时器0初始化,如代码中的操作是没有问题的。
2. 同意4楼的第二个观点,楼主的中断服务程序里面处理时间,远远大于你的定时器了。导致又一次陷入你的蜂鸣器警示后,无法再次初始化定时器的计数。

楼主:
对,我也发现了是这个问题...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楼主代码中的定时器0初始化,如代码中的操作是没有问题的。
2. 同意4楼的第二个观点,楼主的中断服务程 ...

确实是中断服务程序里面处理时间大于定时器了这个问题引起的,追问一句当它的中断函数执行时间是不是意味着他的初始化时间将失去意义,进入中断函数死循环,可是我在他后面加了一个return后它应该会跳出这个函数回到主函数中呀。从而蜂鸣器也因该停止鸣叫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是中断服务程序里面处理时间大于定时器了这个问题引起的,追问一句当它的中断函数执行时间是不是意味 ...

你的硬件应该除了蜂鸣器在动作,其它的都不响应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