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788的USBHOST的FATFS移植问题

楼主(2012-05-16):
最近一直在移植LPC1788的USBHOST上的FATFS,但打开问题的函数f_open的返回值总是FR_NO_FILESYSTEM,板子能检测到U盘,而用官方的FAT16例程则能正常使用,因为usbhost_lpc17xx.c和usbhost_ms.c是从SK的板的FAT16例程移植过来的。后来检查调试,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函数MS_BulkRecv,当在FAT16系统中的F_OPEN中执行MS_BulkRecv(0, 1, FATBuffer),返回的第一个sector的信息到FATBuffe是正常的,但在FATFS中执行MS_BulkRecv(sector, 1, buff)(其中sector=0)时,无法读出正确的数据,buff全为0,所以在文件系统中初始化时无法读出第一个sector的信息。用的USB2,文件已经给出,求高人解答!

网友(2012-12-26):
我也在弄这个问题,可以交流下哦 。
现在我遇到的问题时,枚举和初始化都通过了,但是FATFS中执行MS_BulkRecv(sector, 1, buff)(其中sector=0)时,也是无法读出正确的数据。
现在解决了么?

网友(2013-03-26):
遇到和楼主一样的问题,不知道楼主解决了没呢?

网友(2013-05-24):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
同样的问题,用了LPC1788的USB2,也是FATFS读Sector 0 读出的全是0,怎么回事,
刚开始学习USB! 不知为什么枚举也成功!

网友(2013-07-03):
我也遇到这样的情况,有人解决了吗?

网友:
我来解答吧,费了我一上午时间,
关键就是这MS_BulkRecv(0, 1, FATBuffer),第三个参数FATBuffer必须在设备RAM中,而FATFS中DISKIO中,DISKread函数不一定

网友:
把缓冲定位在设备SRAM中
KEIL平台下:在LINK的SCT文件中加入
  RW_SRAM1 0x20000000 0x00004000 {
        *(usbram)
  }
IO_CACHE文件中
USB_INT08U CacheBuffer[IO_CACHE_BLOCKS*IO_CACHE_BLOCK_SIZE]__attribute__((section("usbram")));
没有用CACHE文件就考虑将
typedef struct {
        BYTE        fs_type;                /* FAT sub-type (0:Not mounted) */
        BYTE        drv;                        /* Physical drive number */
        BYTE        csize;                        /* Sectors per cluster (1,2,4...128) */
        BYTE        n_fats;                        /* Number of FAT copies (1,2) */
        BYTE        wflag;                        /* win[] dirty flag (1:must be written back) */
        BYTE        fsi_flag;                /* fsinfo dirty flag (1:must be written back) */
        WORD        id;                                /* File system mount ID */
        WORD        n_rootdir;                /* Number of root directory entries (FAT12/16) */
#if _MAX_SS != 512
        WORD        ssize;                        /* Bytes per sector (512,1024,2048,4096) */
#endif
#if _FS_REENTRANT
        _SYNC_t        sobj;                        /* Identifier of sync object */
#endif
#if !_FS_READONLY
        DWORD        last_clust;                /* Last allocated cluster */
        DWORD        free_clust;                /* Number of free clusters */
        DWORD        fsi_sector;                /* fsinfo sector (FAT32) */
#endif
#if _FS_RPATH
        DWORD        cdir;                        /* Current directory start cluster (0:root) */
#endif
        DWORD        n_fatent;                /* Number of FAT entries (= number of clusters + 2) */
        DWORD        fsize;                        /* Sectors per FAT */
        DWORD        fatbase;                /* FAT start sector */
        DWORD        dirbase;                /* Root directory start sector (FAT32:Cluster#) */
        DWORD        database;                /* Data start sector */
        DWORD        winsect;                /* Current sector appearing in the win[] */
        BYTE        win[_MAX_SS];        /* Disk access window for Directory, FAT (and Data on tiny cfg) */
} FATFS;
声明的变量定位在usbram中

网友:
马上要用到,先马克

网友A(2013-08-03):
INT32  MS_BulkRecv (          UINT32   block_number,
                                   UINT16   num_blocks,
                         volatile  UINT8  *user_buffer)
{
    INT32  rc;
    int i;
    volatile UINT8 *c = user_buffer;
    for (i=0;i<MS_BlkSize*num_blocks;i++)
            *c++ = 0;

    Fill_MSCommand(block_number, MS_BlkSize, num_blocks, MS_DATA_DIR_IN, SCSI_CMD_READ_10, 10);

    rc = Host_ProcessTD(EDBulkOut, TD_OUT, TDBuffer, CBW_SIZE); //返回正确
    if (rc == OK) {
        rc = Host_ProcessTD(EDBulkIn, TD_IN, user_buffer, MS_BlkSize * num_blocks);  //返回偶尔正确(会返回0xffffffff)
        if (rc == OK) {
            rc = Host_ProcessTD(EDBulkIn, TD_IN, TDBuffer, CSW_SIZE);//这里会死在void  Host_WDHWait (void)这个里头
            if (rc == OK){
                if (TDBuffer[12] != 0) {
                    rc = ERR_MS_CMD_FAILED;
                }
            }
        }
    }
    return (rc);
}
///////////////////////////
搞了好长时间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枚举或者MS_Init(&blkSize,&numBlks,inquiryResult);这些都是对的,但为什么会死在这里呢,
按8楼的兄弟那样式了,还是不行,
谢谢各位了

网友:
楼主有没有做 USB dev的MSC啊?

网友(2013-09-13):
正在研究LPC1788 USB  标记下

网友(2015-01-11):
准备用LPC1788 USB  标记下

网友(2015-03-12):
收藏 可能会有帮助

网友:
11楼的问题 有兄弟能整不,小弟也遇到此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INT32  MS_BulkRecv (          UINT32   block_number,
                                   UINT16   nu ...

请问楼上的兄弟解决了吗,小弟也遇到此问题

网友(2015-08-05):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LPC1788的勘误表上有下面的说明,跟这有关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