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零开始自学雕刻机(五): 挖掘潜力,雕刻机“超行程”使用

楼主(2012-05-17):
本次目标为雕刻一块30cm*20cm的亚克力,远远超过了AMCNC01的 21*15的量程,肿么办呢?

那就要挖掘01机的潜力了,虽然01机X轴行程只有15cm,但胜在龙门架够宽,超过21cm宽,所以雕刻20cm
宽的亚克力面板无压力

将要需雕刻的区域“截成”两段,每段都不超过y轴行程 21cm,  这样分两个区域雕刻就能达到
雕刻机的 “超行程”效果

先雕刻第一个区域

第一个区域雕刻完了,将亚克力的第二个要雕刻的区域 移动到雕刻机的有效行程内
重新对刀

对刀小窍门: 第二个区域的y轴原点用第一个区域最后一个 结束的圆形的切线为起点

即: 第二个区域的起点用第一个区域的终点,这样对刀又快又准~

搞定整块 20*30cm的亚克力

网友:
活用机器的一个范例,取短补长的一个典型

网友A:
你就是休泼慢啊,不过两次加工有误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就是休泼慢啊,不过两次加工有误差吧。

这种面板加工有一点点误差无关系

网友B:
这个法早用到了。
用接近对半的分法会更好些。
在适当位置加定位孔。即前半加工时用手工控制机器或设计时就加上后部分的定位孔。

网友:
哇,又发现雕刻机的新用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法早用到了。
用接近对半的分法会更好些。
在适当位置加定位孔。即前半加工时用手工控制机器或设计时就 ...

试了几种方法,用水平的两个小孔定位效果比较好

网友C:
用激光十字线定位,一个点在激光交点,然后X\Y远离交点各取一点,会不会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激光十字线定位,一个点在激光交点,然后X\Y远离交点各取一点,会不会更好? ...

显然没明白我所说的定位。
我所说的是二次定位,也就是与前次衔接的定位。

网友(2013-01-01):
会不会有加工误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