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子基于51单片机在12864上显示外来正弦波信号的波形幅..

楼主(2012-05-17):
有一10-100HZ的外来正弦波信号,想通过51单片机将该信号的波形幅值频率在12864上显示出来,现有的数据采集芯片只有 ADC0832  由于初学单片机,这几天绞尽脑汁也想不出来,请各位大神给个思路,参考代码。谢谢!

网友:
抢沙发 看看各位大神是怎么评论的

网友A:
你先要在12864LCD中显示点,然后根据电压来显示点的位置就可以了

网友B:
搜搜示波器,以前有个高手发过这样的帖子的。用的是12864的液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要在12864LCD中显示点,然后根据电压来显示点的位置就可以了

有相关的代码参考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搜搜示波器,以前有个高手发过这样的帖子的。用的是12864的液晶

搜到 不过 下载资料的时候他显示 资料属于老论坛 无法下载 还有等级太低了 信息都发不了

网友:
AD采集,然后12864画图画点就可以了。

网友:
在网上先找一下LCD上如何显示点
然后在用AD采集就可以了,一步一步来

网友:
随时间采集数据在LCD上打点.

网友:
12864分辨率有点低嘛

网友:
找魏坤示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