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院院士杨元喜:北斗首次定位比GPS快很多

楼主(2012-05-17):
中科院院士杨元喜:北斗首次定位比GPS快很多

ugmbbc发布于 2012-05-16 23:58:32|4618 次阅读 字体:大 小 打印预览

15日上午,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元喜在广州市科普大讲坛上透露,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结网完成后,北斗系统用户定位,电文通信和位置报告只需要几秒钟,而GPS首次定位一般需要1-3分钟。杨元喜院士说,北斗系统除定位速度快的优点外,还是世界上首个集定位、授时和报文通信为一体的卫星导航系统。

15日上午,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元喜在广州市科普大讲坛上透露,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结网完成后,北斗系统用户定位,电文通信和位置报告只需要几秒钟,而GPS首次定位一般需要1-3分钟。

杨元喜院士说,北斗系统除定位速度快的优点外,还是世界上首个集定位、授时和报文通信为一体的卫星导航系统。

同GPS系统类似,北斗系统具有导航定位的功能,同时,北斗系统还具备授时的功效,为国民经济生活提供高精度时间和频率。“你手机的时间并不是你自己的,而是美国的GPS系统提供的。”杨元喜说,虽然就普通人看来,这并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授时权以及时间偏差带来的损失却是非常巨大的。

杨元喜介绍道:“小到对高楼大厦的监测,大到对于我国所处欧亚板块的监测,以及地球表面的监测,北斗系统都能够做到。在抢险救灾的过程中,所有的通讯信号都打不出来,仅有北斗可以使用。而海洋渔业还要利用北斗进行快速定位,进行位置报告。”

“未来,北斗的目标是占据80%的中国市场,20%的世界市场。”杨元喜说。目前,北斗系统已经成功发射了13颗卫星,其中9颗卫星处于组网工作的状态,2颗卫星正在测试,另有2颗卫星处于轨道维持状态,还有3颗卫星将于2012年6月和8月待发。

未来,北斗系统将包括5颗静止轨道卫星和30颗非静止轨道卫星。与31颗卫星的美国GPS系统、24颗卫星的俄罗斯GLONASS计划比,规模更庞大。(文/羊城晚报)

网友:
靠!你COPY得真快,轻松就发完两个贴了!

网友:
不知收费不?

网友A:
GPS定位需要1-3分钟,放屁,1分钟都还不能定位,这个模块早就改换了。奶奶的,中国的砖家能不能说点人话啊。

网友:
现在北斗的gps模块好像已经出来了吧,但是价格挺贵

网友:
不看好。能报文可能有隐私问题。
就中国Z.F.一贯做法,系统很难公开免费使用。
说抢险只有北斗可用只能忽悠小白,卫星电话不是摆设。
再不济还有电台。二战时难道大家都不说话?

网友B:
1、北斗定位速度不比GPS快(至少35S);
2、定位不准要比GPS高很多,有时候偏移5KM以上;
3、价格高:GPS*10,我们用的是500RMB。

网友:
定位精度有多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1、北斗定位速度不比GPS快(至少35S);
2、定位不准要比GPS高很多,有时候偏移5KM以上;
3、价格高:GPS*1 ...

偏移5km,还不如移动的基站定位了,太不靠谱了吧

网友:
砖家砖家,擅长于文字搬砖,至于内容是否真实,他们根本不在意。

网友:
专家说了,不管你信不信,他反正信了.

网友:
6楼说话特逗!!!这东西也没个详细报告,有可能是大忽悠《O(∩_∩)O哈哈哈~

网友:
忽悠吧!!反正中国有自己的定位,系统是必须的,至于给不给我等P民用,这得看Z.F.了

网友C:
套用,  搞笑电影 剑雨 里的一句话

老美说,你不是不行,你是没有

现在咱能说, 自从看了达摩遗体,咱有了

另外这个叫杨元喜的SB

小到对高楼大厦的监测,大到对于我国所处欧亚板块的监测,以及地球表面的监测,北斗系统都能够做到。在抢险救灾的过程中,所有的通讯信号都打不出来,仅有北斗可以使用。而海洋渔业还要利用北斗进行快速定位,进行位置报告。”

地球板块监测?mm级别的,北斗要做几年?所有信号打不出去,你没用铱星手机吧,SB

定位目前还不是GPS的个

看见吹牛逼的就有气,学术界就是这帮SBRZ搞的

网友:
有是好的,低调点

你不能因为移植了一个蚂蚁的生殖器

就去找大象玩兽交

那不是兽交

是叫兽

网友D:
北斗2到现在卫星还没发全,谈何精度。

报文通信是个亮点,不过恐怕民用的免费版是没有这个功能的。

一般来说,GPS授时精度已经足够,需要超高精度的话,使用原子钟得了。

另,LS淡定。
1、MM100高精度GPS手持机都能做到静态水平精度小于3mm。类似原理的北斗2估计能做到更高。
2、铱星手机,这么高端的东西,恐怕没几个人有。也不是部队现役装备。北斗1代部队还是有的,这么说,虽然不妥,但无可厚非。
3、海洋渔业那个说的没错,去黄海、南海的很多渔船都有北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GPS定位需要1-3分钟,放屁,1分钟都还不能定位,这个模块早就改换了。奶奶的,中国的砖家能不能说点 ...

测绘用的GPS还真都不怎么快。他这个搞测绘的院士,你还是当他无知好了。

对了,对于那些静态静态精度mm级别的GPS,能简单的讲解下原理么?
就算使用差分,也和mm精度差的远……

网友E:
不出北斗三代四代,北斗很难生存,的确报文通信确是亮点,满足低功耗小数据量复杂地形环境的全球通讯,到时候推广开来一个卫星就要负责全球将近1/30的面积上所有终端通讯,地面站要计算全球终端的位置数据还是实时传送到终端。很难啊

网友C:
就是看这些人,有点气

你说的那个定位能到3mm 的,我搜索了下,没找到~~~能否给个链接~~~~

如果说渔业用北斗我信,但是我敢说,上面肯定不止有北斗,准有GPS

渔业不过是再为北斗做测试罢了~~~~

上哪找无障碍大面积定位的地方啊,还都是在海平面上

其实让我火大的就是这句话

在抢险救灾的过程中,所有的通讯信号都打不出来,仅有北斗可以使用。

弄的我千年道行爆了粗口

多谢楼上仁兄指正,拜谢

网友:
很多大学毕业生的应聘简历,写得也很牛,比老黄牛还牛。
跟这个专家有得一比。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看这些人,有点气

你说的那个定位能到3mm 的,我搜索了下,没找到~~~能否给个链接~~~~

TATO MM100(Mobile Mapper100)

个人很不理解那个精度是如何做到的……

看宣传资料,动态定位精度可以到达cm级(不过这是可选功能……)

--------------------------------------------------------------------------------------------
编辑增加详情
再次编辑更改错误:品牌由麦哲伦改为TATO(天泰),对此错误带来的误解,深表遗憾。

网友:
北斗还是非常有前途的,我很看好,无论是民用还是军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套用,  搞笑电影 剑雨 里的一句话

老美说,你不是不行,你是没有

mm级的,北斗现在就能做到了,RTK板卡已经出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不出北斗三代四代,北斗很难生存,的确报文通信确是亮点,满足低功耗小数据量复杂地形环境的全球通讯,到时 ...

二代已经是接收机负责计算位置了,类似GPS的原理。

另:仔细看了看GPS导航电文结构。一个完整的历书需要12.5分钟才能接受完毕。定位需要接收到一个完整的历书。

现在的模块,30-秒就能定位成功……这个……只能说是,算法很牛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北斗2到现在卫星还没发全,谈何精度。

报文通信是个亮点,不过恐怕民用的免费版是没有这个功能的。

铱星很高端?就一个iphone4的钱,再加一个iphone4的钱,打个500分钟没问题。

不比国际漫游贵多少,人家anywhere,anytime的服务,够便宜吧,还不带月租,应急,一辈子够用啦。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测绘用的GPS还真都不怎么快。他这个搞测绘的院士,你还是当他无知好了。

对了,对于那些静态静态精度mm ...

mm级别的定位是不存在的,地球随便振动一下,热胀冷缩也不止3mm.

我在探索类见过的高精度GPS是需要搭建地面辅助定位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二代已经是接收机负责计算位置了,类似GPS的原理。

另:仔细看了看GPS导航电文结构。一个完整的历书需要 ...

几十秒是离上次定位位置近,换个城市再定位就慢很多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F:
铱星很高端?就一个iphone4的钱,再加一个iphone4的钱,打个500分钟没问题。

不比国际漫游贵多少,人家a ...

看用在哪里了。

用在海上,沙漠中,的确不贵。

用在普通城市,乡村,只能说,太贵了。

而且要命的是……只能在空旷地使用,建筑物内,打死也是没信号的。(当然手持机是这样,不知,大型的台式设备会不会好一些。另,手持设备好大……)

真的是随时随地可用么?

反正我是更喜欢HTC,比起旁边那个大哥大来说。

信号在那里?

额,在哪里?

终于找到了!

------------------------------------------------------------------------------------
这里有个错误……发的图片其实是海事卫星电话……
当然,铱星电话也有同样的问题,手持机室内没信号……
这个才是铱星电话

另一个也一同回复了吧。

这精度不是我说的,你去找TATO理论吧,这是他的产品,用的应该是RTK。

网友:
引用 网友G:
几十秒是离上次定位位置近,换个城市再定位就慢很多了

了解~

也就是说,其实,最不利情况下,GPS成功定位真的需要12.5分钟?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看用在哪里了。

用在海上,沙漠中,的确不贵。

这个很容易证明,两个模块,同一地点,读出数据看看就知道啦。看偏移也行。

等模块推广我们再来讨论。

我敢说铱星等北斗出来还是比北斗通讯便宜,在很多野外,铱星是平民唯一的选择,几千块钱,也是户外爱好者都消费地起地。

网友C:
引用 网友F:
mm级别的定位是不存在的,地球随便振动一下,热胀冷缩也不止3mm.

我在探索类见过的高精度GPS是需要搭建 ...

我同意你的看法哈

记得上次看CCTV10科幻频道

说也不神马跨海大桥,

两岸一起开工,但是太长了,怎么定位呢

就用了也不是神马GPS,据说精度在3cm之内~~~~`

这次做科幻报道的时候忘了查下以前的记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很容易证明,两个模块,同一地点,读出数据看看就知道啦。看偏移也行。

等模块推广我们再来讨论。

不好意思,MM100我真的买不起……

标准配置,大概是60K,要1mm的静止精度,需要定制,目测需要100K以上了。

另,这个不是普通GPS模块能做到的,简单就能做到,他就不敢买上万块了。

网友:
再补充下,想起以前
Discovery

说神马板块,移动的距离是用平均算法弄出来的

侧面反映应该不会有这么高的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同意你的看法哈

记得上次看CCTV10科幻频道

隔行如隔山,不是咱擅长的领域,还是少估计,多搜索吧。

附件是论文,要更多,还可以搜。

截图如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同意你的看法哈

记得上次看CCTV10科幻频道

使用RTK,GPS动态精度可以到1cm以内。而静态精度可以做到mm级。

北斗,用RTK,精度应该更高(至少理论上如此)。

至于到底怎么做到静态精度mm级,我就不知道了。

可以找冷水茶问问,他是这方面的专家。

下面一段话,来自百度百科。
RTK(Real - time kinematic)实时动态差分法。这是一种新的常用的GPS测量方法,以前的静态、快速静态、动态测量都需要事后进行解算才能获得厘米级的精度,而RTK是能够在野外实时得到厘米级定位精度的测量方法,它采用了载波相位动态实时差分方法,是GPS应用的重大里程碑,它的出现为工程放样、地形测图,各种控制测量带来了新曙光,极大地提高了外业作业效率。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同意你的看法哈

记得上次看CCTV10科幻频道

让事实去证明吧,但是我敢肯定卫星天线的热胀冷缩很容易超过3mm,如何精确?

再者,时钟的精度也是有限的,星历也是有误差的。

哎,不说啦,再较真要列方称算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GPS定位需要1-3分钟,放屁,1分钟都还不能定位,这个模块早就改换了。奶奶的,中国的砖家能不能说点 ...

你的是AGPS吧,纯粹的GPS,冷启动你去试试多长时间定位

网友H:
扯了这么久,除了ls那位老兄提到RTK,其他都是半懂不懂
北斗带宽20M,GPS的P码带宽10M,C/A带宽1M多点点,一般认为定位精度与码片长度成反比,大概是码片对应距离的的1%,北斗也就是约0.15m
再有,GPS在下雨下雪,或者是快速移动时,经常不能定位,就算你有AGPS也无济于事。
铱星手机是个好东西,但用起来很麻烦,很多人宁愿选择海事卫星电话。北斗虽然可能存在带宽小,资费贵的问题,救命总是够用了,而且想必模块也贵不到拿去,毕竟结构决定了成本

网友:
这个得顶,坐听各位专家辩论,支持北斗

网友:
我就问几个问题
1 这是在什么情况下,抗干扰吗?
2 精度?
3 民用的效果怎样?

网友:
没研究过,不懂不敢随便发话

网友:
我们可爱的砖家,一路模仿,从未超越

网友:
引用 网友H:
扯了这么久,除了ls那位老兄提到RTK,其他都是半懂不懂
北斗带宽20M,GPS的P码带宽10M,C/A带宽1M多点点, ...

GPS C/A扩频码率1.023Mcps,BPSK直序扩频,对应带宽是2.046MHz;P码是10.23Mcps / 20MHz。
北斗民用码扩频码率2.046Mcps,对应带宽是4.092MHz,军用码没公开,外面估算还是10.23Mcps。

网友I:
引用 网友F:
让事实去证明吧,但是我敢肯定卫星天线的热胀冷缩很容易超过3mm,如何精确?

再者,时钟的精度也是有限 ...

RTK做到的mm级精度是指地面参考站与移动单元的相对精度

网友:
这么悲催啊

网友:
原来国人最擅长的是吹牛逼!

网友F:
引用 网友I:
RTK做到的mm级精度是指地面参考站与移动单元的相对精度。

在这个帖子里面,说到地面站的辅助定位是我第一次提出的,我知道通过地面可以获得更高的精度。

MM100产品手册提到的是1.5CM,我不知道怎么做到mm级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不对啊。 铱星的通信费用好像是每分钟500元人民币的。

我记得一个报道,好像是几个大学生,为了省钱,没 ...

请淘宝下,大概的价格是这个,和预付费多少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F:
在这个帖子里面,说到地面站的辅助定位是我第一次提出的,我知道通过地面可以获得更高的精度。

请看清楚,我说的是静止精度。
对于板块测量这种准静止应用,看的不是动态精度。
MM100的品牌貌似我弄错了,不是麦哲伦,是TATO

以下是手册截图,完整的手册会以附件的放在最后。

另,地面站的辅助定位是你第一次提出的么?

我在17楼即提到了差分定位
23楼的坛友更是提到了RTK

这些都是需要地面站的。谈何你第一个提出。

网友:
客观的说,现在的很多院士,脱离技术层面已经很远,很久了。他们都是事先与手底下的技术人员沟通过后再接受采访,但是技术人员的很多话,他们也不是很理解,就只有瞎编了。或者有的时候,觉得技术人员说的指标太保守,没有亮点,就自己主观臆想了很多拉风的词汇出来,最后就是贻笑大方了。

网友:
北斗系统如果加入自由市场竞争,根本没有空间,不过大家都知道,这里是china,china这个词语本来是英文,中国人喜欢读成“抢啊”,所以,北斗占领市场200%都有可能。

据我所知,铱星系统的手机不贵,贵在租赁费用和使用费用,用那个玩意儿,你会体会到什么叫时间的价值。

网友:
我感觉可以套用这张图片:

我记得以前给C3-370C模块安装CR2032电池,然后做定位实验,第一次定位成功后断电放在屋里,1小时后拿出屋外再次实验,不到5秒就定位完成了……北斗怎么做的?

网友:
大伙怎么都对本国的产品那么没信心呀

网友:
支持北斗,价格1000块以内买一个,还可以发短信,这个功能不错

铱星电话啥的,太贵

这个又能导航,又能发短信,值了

网友:
不知道北斗短信怎样收费,要是每条0.5元以内还好,最好能到手机短信的价格就好了。如果便宜了,用的人多,阻塞的可能性有没有?

网友:
渔业的是强制使用的 木有办法………………

网友:
前些天渔民被绑架到朝鲜的新闻中,逃回的船用北斗发短信与被绑架人员联系的,没有收到回复。
渔船上的北斗设备有多大体积?在船上无法隐藏么?

网友(2012-06-22):
引用 网友B:
1、北斗定位速度不比GPS快(至少35S);
2、定位不准要比GPS高很多,有时候偏移5KM以上;
3、价格高:GPS*1 ...

你的北斗用的什么型号的模块

网友:
目测这是楼主要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