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T做功率测量插座怎么样?

楼主(2012-05-17):
以前用ATmega16做功率检测,由于工作频率最大16MHz,导致在测量使用开关电源的设备时误差很大,
现在LGT能做到32NHz,用它做会怎么样呢?
哪位试试啊!

网友A:
我们正计划做智能电源插座,其中就有功率测量及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正计划做智能电源插座,其中就有功率测量及显示。

会开源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正计划做智能电源插座,其中就有功率测量及显示。

方案是用LGT完成所有功能,
还是另增加功率检测芯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方案是用LGT完成所有功能,
还是另增加功率检测芯片

做简易的,精度要求不高的。

会开源的。

楼主:
静待佳音

网友:
同样期待 电源插座

网友:
这个可以有

网友:
这个应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