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电容不一样,输出的电压不一样啊

楼主(2012-05-17):
我用变压器把220V变为7V的,可是当我的电容设置为0.33uf时,7805输入电压为4V多,
而当把电容设置为1000uf时,输入电压为14V,为什么啊,麻烦高手给讲讲吧

网友A:
电容本身就在存储电荷的功能,可由C=Q/U得到,当C越大时,Q也会越大,同样跟着的U也会越大。所以当电容量越大时,那么它两端的电压就会越大。这个是根据高中物理的知识来解释;另外一种解释我是这样理解得,当7805无输出时,电容处于充电状态。那么它并无负载即当电容量增大时那么它两端的电压也会跟着增大,其原理也是根据之前所提的原理来解释,只有当7805有负载输出时,它就会处于放电状态。那么它的电压就会降下来。此时无论电容量多大,它们之间的电压肯定是相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本身就在存储电荷的功能,可由C=Q/U得到,当C越大时,Q也会越大,同样跟着的U也会越大。所以当电容量越 ...

前辈,你好,变压器副线圈输出的电压是7V多,电容两端的电压再大也应该是7V呀,为什么会出来14V?
按你说的话,如果我放个更大的电容,那电压不就很大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前辈,你好,变压器副线圈输出的电压是7V多,电容两端的电压再大也应该是7V呀,为什么会出来14V?
按你说 ...

建议楼主先弄清什么叫交流电?什么叫均方根值和峰-峰值,以及整流原理。

网友:
奇怪,为何是14V?
最大应该只有7.6*1.414=10V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辈,你好,变压器副线圈输出的电压是7V多,电容两端的电压再大也应该是7V呀,为什么会出来14V?
按你说 ...

你应该参考一下4楼所说的。然后再结合一下理解。这种东西理想情况确实如你说的一样,如果无负载工作时,那么电容量越大,它的电压也就越大,前提是的电容有这么大的耐压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楼主先弄清什么叫交流电?什么叫均方根值和峰-峰值,以及整流原理。 ...

可是最大也应该是7.6*1.414=10.7V
为什么会显示14V啊,可以告诉我原因吗

网友:
不能忽略两枚二极管的压降。

最大应该是 7.6*1.414 - 2*0.65= 10.7V - 1.3V = 9.4V

仿真器给你显示 14V, 已经是靠谱了。

网友C:
我这好好的,楼主自己找原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这好好的,楼主自己找原因吧。

我又重连了一遍,好啦,怪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好好的,楼主自己找原因吧。

画图整洁是个好习惯,致敬...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这好好的,楼主自己找原因吧。

前辈,你看看我这有什么不对了,
我电源设置的是220V,50HZ
为什么我测出来才有79.1V 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你看看我这有什么不对了,
我电源设置的是220V,50HZ
为什么我测出来才有79.1V 啊

按照你的设置,若忽略后面电路的影响,应当显示 155V 才对。
请你注意,不要拿幅值当有效值!

网友D:
楼主在1楼和12楼都截图不全,是有意所为?!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参考一下4楼所说的。然后再结合一下理解。这种东西理想情况确实如你说的一样,如果无负载工作时, ...
你应该参考一下4楼所说的。然后再结合一下理解。这种东西理想情况确实如你说的一样,如果无负载工作时,那么电容量越大,它的电压也就越大,前提是的电容有这么大的耐压值。

仿佛在说,14V并不高,只要电容耐压足够,还可以更高!那些电压不高的电路都是耐压有限的电容把电压稳定住的吗?
这是什么理论?哪本书上说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仿佛在说,14V并不高,只要电容耐压足够,还可以更高!那些电压不高的电路都是耐压有限的电容把电压稳 ...

之前都跟你说了这是由C=Q/U这条公式得出来的了。你的那7805的后面又没连接负载,如电阻之类的东西,根本就处在充电状态。你也知道电容最基本的一个功能是充放电了。以及保存电荷的作用了。那么根据这条公式得出C越大时,电荷所保存的电荷量越大,从而对应的电容两端电压也就越大了。当你的电路有负载工作时,那么电容就不会处于充电状态了。而是处于充放电状态了。从而使输出波形稳定下来减少纹波的出现,而不是稳压。这点要分明白什么是稳压和电容的作用。稳压的是你的那一个7805芯片。这个才是稳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在1楼和12楼都截图不全,是有意所为?!

不是啦,图太大,如果都放出来,电容值就看不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仿佛在说,14V并不高,只要电容耐压足够,还可以更高!那些电压不高的电路都是耐压有限的电容把电压稳 ...

我也不知道了,我感觉电容容量当大于一定值时,两端的电压是不变的

网友E:
最好不要纸上谈兵!
实际搭电路试试看?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最好不要纸上谈兵!
实际搭电路试试看?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就1楼的电路而言,还需要实际搭电路试试看来解决?!
在纸上看一眼,就应该知道它是错误的,除非没有上过课、没有看过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都跟你说了这是由C=Q/U这条公式得出来的了。你的那7805的后面又没连接负载,如电阻之类的东西,根本 ...

劝你好好地、认真地看看自己在2楼、6楼和16楼的表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都跟你说了这是由C=Q/U这条公式得出来的了。你的那7805的后面又没连接负载,如电阻之类的东西,根本 ...

建议初中物理、小学数学都一起补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1楼的电路而言,还需要实际搭电路试试看来解决?!
在纸上看一眼,就应该知道它是错误的,除非没有上过 ...

对论坛元老来讲,是没有必要的!
但对LZ来讲,他是不会理解的!所以让他具体搭电路才能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