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芯片的dropout voltage 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12-05-17):
Low Dropout: 340mV at Full Load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是不是一个很重要的参数呢?

网友:
大概是电压的波动的意思(纹波)。在满载的情况下为340mV

楼主:
我感觉应该不是.

网友:
我一直理解是最大电流时
实际电压相当于标称电压的差值
就是实际电压达不到标称电压

网友:
就是输入输出的最小压差

网友A:
压差,就是满载情况下,输入电压要比输出电压至少高340mV才能得到你需要的电压。

网友B:
运算放大器应用技术手册上有说

网友:
我是来看楼主头像的

楼主:
非常同意4楼说的.

网友:
这是线性稳压芯片,不是甚么开关芯片

网友:
LDO的压降,在满载的情况下,输入和输出的压降

网友(2013-11-04):
说说自己的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运算放大器应用技术手册上有说

这本书的名字是?

网友:
电流越大,需要的压降越大

网友:
同意7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压差,就是满载情况下,输入电压要比输出电压至少高340mV才能得到你需要的电压。 ...

同意

网友:
同意8楼,LDO 最小压差约小,你就可以比着输入一个稍微高点的电压就稳住了,可以提高LDO转换效率。

网友(2014-05-05):
引用 网友B:
运算放大器应用技术手册上有说

非常好~~受益匪浅

网友(2014-08-28):
受益匪浅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