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TKStudio中编译,烧写,仿真LGT

楼主(2012-05-17):
avrstudio5能用了,但感觉不怎么好,我的老爷机消受不了,只能尝试了一下TKStudio发现也可以,就是好像不太稳定。不过胜在安装方便,自带GCC。下面是设置方法

新建立一个空白工程

确定后出现选择CPU的界面,选ATmega164P

进入编辑界面后,加一个新的C文件,再复制版主的流水灯例程,到TKStudio\Build\avr-gcc\avr\include下新建LGT目录,把iolgt8f0xa.h放到里面。再把代码中的头文件路径改为#include <avr/io.h>                  // GCC的标准io.h
#include <lgt/iolgt8f0xa.h>          // LGT的头文件
就可以正常编译了。

打开工程配置界面如图配置注意路径!

加好驱动后,点击配置或烧写进入

这时选好hex文件再点击Program就可以烧录了。

然后就可以在TKStudio中进行仿真调试了。

在烧写和仿真是可能会有错误提示,并导致TKStudio退出,解决办法是把仿真器和演示板都断电重启一次。

楼主:
另外发现TKStuido好像不能include工程目录下的头文件的,只能把LGT的头文件放到TKStudio\Build\avr-gcc\avr\include才能包含,不知道有没有解决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发现TKStuido好像不能include工程目录下的头文件的,只能把LGT的头文件放到TKStudio\Build\avr-gcc\avr ...

可以的,改成引号
#include "iolgt8f0xa.h"          // LGT的头文件

楼主:
谢谢,我还真不知道<>和“”的区别

网友A:
最麻烦的是工程目录里有些文件还放在单独文件夹里时,还要指定绝对路径。比如移植VUSB时,驱动文件放在了usbdrv文件夹下,要改成这样的包含关系让人头痛不已,一会儿子目录一会儿上级目录的:

#include "usbdrv/usbdrv.h"
#include "../usbconfig.h"
#include "iarcompat.h"

网友:
试了几次,调试功能很容易让软件挂掉的,单纯用来下载还是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麻烦的是工程目录里有些文件还放在单独文件夹里时,还要指定绝对路径。比如移植VUSB时,驱动文件放在了us ...

不用的,添加头文件路径就可以

网友B:
在选项中C51编译器中添回路径添加头文件文件夹
如“C:\Keil\C51\INC\STC\”

修改原因: 这是51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用的,添加头文件路径就可以

问题是头文件里包含了上级目录的头文件,不指定路径编译不过的。

网友:
治病就要根除
把include文件带的路径全部删除,不管绝对路径还是相对路径,然后增加头文件路径

网友C:
TKStudio支持山寨的JTAG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TKStudio支持山寨的JTAG吗?

好像支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像支持吧!

那该怎样设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选项中C51编译器中添回路径添加头文件文件夹
如“C:\Keil\C51\INC\STC\”

谢谢,找到选项了,这也麻烦了点。
不像keil avrstudio都可以自动包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