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被控制两端 一定要接220v么?接24V可以?跟同事争论

楼主(2012-05-17):
可控硅被控制两端 一定要接220v么?接24V可以?跟同事争论刚

网友:
可以接24V主要看你对电路的要求,不一定要接220V

网友:
可控硅有双向和单向的
没有规定说一定只能用在220V交流上
很多5V的电源过压保护就用的可控硅做杠杆

网友:
损耗一定会更大吧

网友:
相当于一个开关吧?开关两边要过交流还是直流都是你自己决定的

网友A:
你同事半瓶水,你跟他争论这些干嘛,

网友:
这样争论旁边的会笑话的...

楼主:
都有点菜

网友:
干嘛不是实验,以事实说话,不听广告,看疗效。

翻一下datasheet就有结果的

网友:
学习了,我要调整24AC,要用双向可控硅,正看手册有电疑问呢

网友(2012-06-20):
只要接超2V的AC应该都没有什么问题,双向可控硅VTM max 2V ,大于这个值就有意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同事半瓶水,你跟他争论这些干嘛,

何处此言,谁是半瓶水还不一定呢?
楼主只是说和同事争论,没说他同事说必须接220V啊,也许是楼主这么认为呢。

网友:
奥特曼表示:曾用过控制24VDC的固态继电器!

网友(2012-09-20):
24V没问题

网友:
刚在找moc3083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