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LDO串联使用,从PSRR的定义看,可以大幅提升PSRR?

楼主(2012-05-17):
单从提高PSRR指标来看,如果输入电压纹波较大,那么可以将多个LDO串联使用,从而提高PSRR指标?虽然噪声的RMS值还是取决于单个LDO的性能,

但是输出电压的纹波将比单用一个LDO要小。

这样做是否有其他负面的影响?

网友:
别忘了还要让反馈环路稳定,另外LDO的电源抑制比随频率升高急剧下降这也是LOD干不掉开关电源噪声的原因之一

网友:
选一些高PSRR的LDO,频率越高,PSRR越低。
-------------------------------------------------------------------
问一下 xivisi  如何保证反馈环路稳定

网友:
选一些高PSRR的LDO,频率越高,PSRR越低。
-------------------------------------------------------------------
问一下 xivisi  如何保证反馈环路稳定?

网友:
负反馈不是问题,各级独立的。抑制不住高频确实是关键

楼主:
恩,了解了。多谢各位。在为DIY音频播放器做准备,自己做了几个解码器,用了78系列的做稳压,供给DAC和运放,感觉有底噪。
手头没有示波器,无法直观,估计是在电源噪声上。

变压器整流后输出作为LDO输入,高频分量应该不多。这样看来,如果用多级LDO,应该提高一些PSRR。

网友:
噪声也不见得是LDO的问题。
先不说数字部分的噪声,模拟部分的噪声就够你折腾一阵子了。。

楼主:
恩,还是得去搞个示波器,直观地看一下,看问题出在哪里,哪边的影响是大头。没示波器,搞模电实在是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