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Per12开关电源总炸机是啥原因?

楼主(2012-05-17):
做了几百套的开关电源,老化时10%的炸机,不带负载时无异常,接上1W负载后,RC尖峰吸收电路中的47K/1W的电阻有点烫温度在60度左右,而且4.7UF/400V电容出现漏液冒白烟。接着,线流电阻10R/2W,及反馈端C9和R6,VIP12,烧掉。又急着出货,请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A:
90%变压器问题,不知道你具体参数,但是看原理图来讲,最明显的是你5V相位都错了,不烧才怪

网友:
引用 网友A:
90%变压器问题,不知道你具体参数,但是看原理图来讲,最明显的是你5V相位都错了,不烧才怪 ...

是啊  如果变压器室你图上那样,相位就错了

楼主:
电路图的封装是画错的,但实际的电路板是正确的。变压器器参数应该没问题吧,因为之前也试产过200套,没有这么多炸机,但从坏机的比例来看,电路及参数不小得有没有问题。

网友:
400V4.7UF=400V10UF    47K1W=100K1/2W--C=1000V470PF     老化时出问题多半是主电容热抗力不稳造成

网友B:
肯定是你电源发热大高温引起

网友:
你的电路设计太差了,我都怀疑你的电源能不能稳定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是你电源发热大高温引起

有道理,因为47K1W电阻与400V电容太近了,一旦发热电容温度也跟着发热,老化久了电容会出现漏液,流到电路上影起短路炸机,目前解决的办法是将47K电阻增大到100K,发热量也减少了。
急着出货,也只能这么办了。

网友C:
+12V旁的C2負端要接到地。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V旁的C2負端要接到地。

恩,图上是画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