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FPGA用来驱动什么样的芯片或外设比较好啊?

楼主(2012-05-17):
请问FPGA用来驱动什么样的芯片或外设比较好啊?,你们都用来驱动什么了?最近有点迷惑,什么都想用FPGA驱动试试看,但发现有些 很麻烦,而且由于还是学生,缺少资金,没有机会接触项目,和高端的东西,感觉进入瓶颈期了,所以想考研~~~不知上研后,会有什么改变?留本校,还没准备~~~大家都说说~~~

网友A:
楼主你想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想太多了

额~~~这个。。。没办法~~还是菜鸟嘛 ~~~

网友B:
先踏踏实实的驱动LED开始,然后尝试驱动TFT,最后驱动一个小电机。呵呵基本上MCU可以驱动的东西,他都可以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踏踏实实的驱动LED开始,然后尝试驱动TFT,最后驱动一个小电机。呵呵基本上MCU可以驱动的东西,他都可以 ...

嗯,谢谢~ ~~我也算是入门了吧~~~PS2鼠标键盘,VGA都玩过,还写了个 乒乓球的 游戏,vga显示,键盘控制的。嗯,TFT正在计划中,现在的问题是,有点不知道更深层次的提高自己,~~~每次看到论坛里面的元老~~就很膜拜膜拜~~

网友C:
我tft用Nios做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谢谢~ ~~我也算是入门了吧~~~PS2鼠标键盘,VGA都玩过,还写了个 乒乓球的 游戏,vga显示,键盘控制的 ...

如果上面那些知识你都已经掌握了,你确实算是入门了,这样就可以开始做项目了,做项目并不像你之前做的那些那么花哨,一般都是尽可能的简单,如果能进实验室的话,跟着老板做项目是可以的,如果进不了实验室,尝试一下做FPGA的图像处理和视频处理这个目前比较热,而且可以结合上算法以及DSP部分。

网友D:
用FPGA的关键是算法,如果仅仅做控制的话,还不如用MCU 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上面那些知识你都已经掌握了,你确实算是入门了,这样就可以开始做项目了,做项目并不像你之前做的那 ...

嗯  现在大三,在实验室呆了半年了,自己自学的,周围FPGA没几个人在学,所以刚开始很痛苦啊。。。。。最近要考试考完试得准备考研了,留本校,容易点。考完研,再一心一意往高处发展。没接触过FPGA的项目,也不能体会你说的 不需要花哨的,尽可能简单的 意思~~~对于算法,也感觉很神秘,~~嗯,谢谢前辈的 建议~~我会努力的~你工作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tft用Nios做的

nios~~搞过几天,一点点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FPGA的关键是算法,如果仅仅做控制的话,还不如用MCU 呢~

嗯 是的,目前干的事情都是MCU可以干的~~~~算法,可能用过,,但是没什么概念,很抽象,,能举个例子讲讲吗?~~谢谢~~~

网友:
要是不想买华而不实的开发板,就买个百十块的核心板,不要求很新,也没必要很新。等你玩差不多了再考虑买相当新的器件,带GTP等高速串口的,然后就是巨大的提高。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 是的,目前干的事情都是MCU可以干的~~~~算法,可能用过,,但是没什么概念,很抽象,,能举个例子讲讲 ...

FPGA与单片机相比,在并行处理上是单片机无可比拟的~对于大数据量/高速/复杂数据处理,单片机是很难胜任的。比如跑个高分辨率的FFT或者做个什么卡尔曼滤波啊什么的,不是很了解,瞎说说。

曾经见过一个FPGA驱动8片高速AD并行采样,实时进行卡尔曼滤波输出不同用途的信号的。。。

网友E:
做基于FPGA的振动棒

楼主:
引用 网友D:
FPGA与单片机相比,在并行处理上是单片机无可比拟的~对于大数据量/高速/复杂数据处理,单片机是很难胜任 ...

嗯  有机会慢慢 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基于FPGA的振动棒

~~内涵~~~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做基于FPGA的振动棒

控制电机用 ?

楼主:
引用 网友F:
控制电机用 ?

这。、。振动棒 也~~~~~

网友G:
路漫漫其修远兮~~

楼主:
引用 网友G:
路漫漫其修远兮~~

嗯  这也是我学FPGA经常对自己说的一句话!!共勉!

网友H:
楼主已经入门了,我可还没找到门呢,目前弄流水灯还没有理解呢,楼主可否发些入门的实例哦。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已经入门了,我可还没找到门呢,目前弄流水灯还没有理解呢,楼主可否发些入门的实例哦。 ...

http://www.ourdev.cn/thread-5477243-1-1.html。先买本 VHDL或者 verilog的书看看,中文版的,VHDL与数字电路设计,我看得这个。

网友H:
谢谢dytdyt2010兄弟,我去下载学习,争取早日入门FPGA..

楼主:
引用 网友H:
谢谢dytdyt2010兄弟,我去下载学习,争取早日入门FPGA..

学VHDL的话建议 你先 把  VHDL与数字电路设计(中文的 还不错,小错误有点) 给看完,里面的例子 自己动手都写一遍。然后如果有兴趣,看看McGraw.Hill.VHDL.Programming.by.Example.4th.Ed,我没看过,看了下目录,应该是注重语言的,然后买块好点的板子,找点中文的视频看看(但是别一直看国内的代码),然后就是FPGA Prototyping by VHDL  Examples,这本书与硬件结合比较紧,看完你会发现,之前看视频写程序很多问题都会得到优化和解决,这时候差不多入门了.如果想看中文的书,建议你三思。。多比较。一个学长做毕设,参考一本 什么 破书上的程序,调了三天搞不出来,昨天我看了下,错误百出。。。首先是把CLK连到CLR,然后是同一信号在不同进程赋值,没有考虑信号在process的更新情况,状态机死循环...风格极不规范。。、、、、看得我崩溃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学VHDL的话建议 你先 把  VHDL与数字电路设计(中文的 还不错,小错误有点) 给看完,里面的例子 自己动 ...

还有我上传的 资料很多 你暂时 用不到,反而会让你看着一大堆资料糊涂~~收藏就好~~~

网友I:
感觉目前楼主对逻辑设计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即使当你遇到你曾经没有做过的设计,在看了相关资料后,也会设计出方案以及实现方法。
从我个人的感觉,楼主现在可以去发展的方向有以下几个:
1)增强自己在仿真方面的设计能力。除了能够描述一般的激励外,还能够写复杂的激励以及测试平台,学习使用仿真测试中的文件读写功能。
2)如果想向算法方面靠近,那么Matlab以及Matlab和FPGA综合工具的联合开发就要学习了。但是,我认为没有必要去专研算法,这是算法工程师的事情。你只要能够实现就可以了。
3)如果想向嵌入式方向发展,那么就去增强自己的软件开发能力吧。
4)以后还是要有个本事混口饭吃,那么一定要选对一个你可以认为以后能为你带来收入的方向,仔细深入一下。
5)万丈高楼平地起,不论多复杂的设计其背后的理论也许并不高深。之所以有那么多高人,就是因为其不仅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所以,不要被某人做过n多个开发,实现过n多个设计而迷惑,把高深的东西讲通俗了,化腐朽为神奇了,那才是高人。
个人一点体会,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I:
感觉目前楼主对逻辑设计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即使当你遇到你曾经没有做过的设计,在看了相关资料后,也会设计 ...

嗯,把你说的几点看了几遍,能够引起我的共鸣。第一点就说到点了,激励文件我的确得好好加强,第二点算法,一直都觉得很深奥 的东西,不敢去接触,第三点第四点,正是这个时期的我应该考虑的事,第五点给我继续前进向高人发展的信心。感激你花时间来写下自己的体会,我会听取你的建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