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l01模块怎么测试是否发送,是否接收?

楼主(2012-05-17):
网上买了两个NRF24L01,没有信号,求教怎么测试有没坏掉,还有怎么测试是否发送,是否接收? 谢谢!

网友:
哈哈 无线的可麻烦了 一收一发 出问题的时候不知道是发有问题还是收有问题
给你个历程 STM32上的 用的是中断

网友:
调试发送的时候首先关掉需要ACK这个选项,然后查看STATUS寄存器,如果里面的TX_DS置位,那么发送成功。
记住一定要利用STATUS寄存器来定位问题所在。
先调好发送,再调接收,最后把附加的选项都打开,像ACK,自动重发等等。
注意地址和信道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