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PS正式发布了新的处理器IP核心家族——Aptiv系列

楼主(2012-05-17):
MIPS正式发布了新的处理器IP核心家族——Aptiv系列。和ARM的Cortex类似,Aptiv系列产品涵盖高端至低端所有范围,并且瞄准的市场和提供的性能均和ARM同级产品类似,这宣告着MIPS正式进军处理器IP授权的战斗号角吹响。
此前MIPS最近的IP核心发布日期为2010年9月——MIPS 1074K系列。从那时至今,ARM已经官方发布了Cortex-A15和Cortex-A7(比较奇葩的是ARM宣布Cortex-A15是在TI发表内置这款核心的OMAP 5之后)以及Cortex-A5和Cortex-M4四款产品。Aptiv系列的三个成员基本与其一对一针锋相对。
性能评价方面,MIPS表示目前的标准DMIPS/MHz/核心数量可信度不高。该公司表示CoreMark更能客观评价核心的运算能力,而 MIPS产品在其中具有比ARM更高的性能。CoreMark主要通过测试读/写混合操作以及整数运算等性能,程序使用简洁的ANSI C代码编写,在x86机器上通过gcc编译大小不超过16K。著名网站Anandtech表示,MIPS对于CoreMark的偏好有一定道理,毕竟它能更好反映L1缓存以及预读取的性能。但目前由于没有Cortex-A15的CoreMark数据,因此仍旧采用DMIPS/MHz进行比较。
MIPS发布的Aptiv系列总共包括三款处理器——ProAptiv、interAptiv和microAptiv,其中前两者可选择多核配置,最大核心数量proAptiv为6,interAptiv为4。而最低端的microAptiv均为单核心。

网友:
竞争吧,越竞争越好,不过MIPS和ARM的架构不同,很多底层的应用都比较不爽了。看来又是一个要站队的时候了。

楼主:
新出的核,不知道底层运用怎么样~~

网友:
好,eet-china上有详细的

网友(2013-02-23):
坚定 的站在。。。Intel x86、51、arm、一边。。。。

网友:
先搞几个好的编译和调试工具出来看看,否则……

网友:
工具,例程,开发板。。。。路还很长。

网友:
呵呵,我来看戏的

网友A(2014-09-27):
最近正好在用MZ系列的一个芯片,芯片很强大。microchip的Harmony 软件库做的很丰富,我用的是最新的MPLAB X V2.15开发环境,工程的建立直接点点鼠标就行。总之一句话:很强大,但是就是用的不爽。提供的库一层又一层,库的帮助文档也不多描述底层的东西,感情就是让你彻底抛开底层。结果最近我遇到了很多问题,感觉整个库很不稳定。一个简单的demo可以运行成功,但是加上自己的一些应用就出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近正好在用MZ系列的一个芯片,芯片很强大。microchip的Harmony 软件库做的很丰富,我用的是最新的MPLAB X ...

mplab x2.15以后还可以用jlink调试pic32,感觉他的软件很难用,无法改动,一改就是错误,还玩一大堆的兼容8,16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mplab x2.15以后还可以用jlink调试pic32,感觉他的软件很难用,无法改动,一改就是错误,还玩一大堆的兼容 ...

是啊,太庞大了,感觉千丝万缕的关系,官方的帮助文档又很少提到这些信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mplab x2.15以后还可以用jlink调试pic32,感觉他的软件很难用,无法改动,一改就是错误,还玩一大堆的兼容 ...

问题是啥呢,我觉得就是新上手有些习惯的差异。

我是先从最简单的工程开始,习惯了也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题是啥呢,我觉得就是新上手有些习惯的差异。

我是先从最简单的工程开始,习惯了也就好了。 ...

那时是刚上手,不熟悉

网友(2017-07-03):
强大但不实用。

网友:
听说买MIPS的那家公司又要卖身了,,MIPS真是命运多舛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