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修改winavr自带初始化.o文件以修正LGT stack初始化错误问题

楼主(2012-05-17):
刚才在另一个帖子里才发现我们一直使用WINAVR编译LGT的代码的Stack初始化错了
初始化Stack的汇编代码如下:
     652:        cf ef               ldi        r28, 0xFF        ; 255
     654:        d2 e0               ldi        r29, 0x04        ; 2
     656:        de bf               out        0x3e, r29        ; 62
     658:        cd bf               out        0x3d, r28        ; 61

可以看到stack被初始化成0x4ff,LGT的stack最大值只有0x2ff,因此这样子初始化后LGT对应的stack是0xff, 已经落在SRAM之外了。
这样子程序应该很不正常才是。结果看起来运行的挺好。(不知为什么,难道SPH写 0x4 执行不成功?)

为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手动修改winavr的相关文件。

我们用WINAVR编译LGT的时候是用mega164p (以WinAVR-20090313为例)

WinAVR-20090313\avr\include\avr\iom164.h里有个RAMEND的宏,但是修改这个宏的值到0x2ff 重新编译还是一样。

WinAVR-20090313\avr\lib\avr5\crtm164p.o 这个是初始化的一段代码
先用objdump打印出汇编代码:
其中有个.init2的段

Disassembly of section .init2:

00000000 <.init2>:
   0:        11 24               eor        r1, r1
   2:        1f be               out        0x3f, r1        ; 63
   4:        c0 e0               ldi        r28, 0x00        ; 0
   6:        d0 e0               ldi        r29, 0x00        ; 0
   8:        de bf               out        0x3e, r29        ; 62
   a:        cd bf               out        0x3d, r28        ; 61

用 readelf看这个段有一个relocation
Relocation section '.rela.init2' at offset 0x990 contains 2 entries:
Offset     Info    Type            Sym.Value  Sym. Name + Addend
00000004  00002a06 R_AVR_LO8_LDI     000004ff   __stack + 0
00000006  00002a07 R_AVR_HI8_LDI     000004ff   __stack + 0

就是把.init2里面偏移4和6的地方换成0x4ff

这个就是stack的大小了。

用utraedit打开.o文件,找到“FF 04” 这个值,把它改成“FF 02” 就可以了 (注意要备份原文件)。

重新编译再看汇编就会改过来了:
     652:        cf ef               ldi        r28, 0xFF        ; 255
     654:        d2 e0               ldi        r29, 0x02        ; 2
     656:        de bf               out        0x3e, r29        ; 62
     658:        cd bf               out        0x3d, r28        ; 61

网友A:
应该不用改.o这么麻烦,工程里可以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用改.o这么麻烦,工程里可以设置的:

能帮忙看下最终的Makefile是用了哪个选项么? 我这没有AVR Studio 也不用。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帮忙看下最终的Makefile是用了哪个选项么? 我这没有AVR Studio 也不用。 谢谢! ...

网友:
看了AVR GCC的说明,__stack要设置成0x800000 + 真实SRAM地址,所以参数应该是--defsym=__stack=0x8002ff才对。

http://www.nongnu.org/avr-libc/user-manual/using_tools.html最后一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 原来是这个选项。 当时还看help来着,没找到这个选项。

网友:
IAR不用担心SP初始值。

网友:
都是高手,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