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哪款单片机功耗最低

楼主(2012-05-17):
目前哪款单片机功耗最低,是PIC 的新出的那个 还是 MPS430,做手持设备的话一块电池能用多久,最低功耗的单片机的具体型号是什么

网友:
建议在软件上多考虑外围功耗的设置,本身硬件更要考虑外围的功耗,如果要做低功耗,很多功耗是消耗在外置的静态功耗上。只是建议而已

网友:
找一款相对一些的芯片,不是最低的功耗也能做到很低的功耗。

网友:
STM8L系列的。

网友:
430貌似有个新架构的功耗又可以降到原来的 1/4

网友:
别想啦,是430没有之一,无论别人怎么吹都没用。

网友A:
补充楼上的图:

据说3V下6uW,电容键,e-ink屏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补充楼上的图:

据说3V下6uW,电容键,e-ink屏幕。

牛啊,
价格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