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通滤波的电容的问题?

楼主(2012-05-17):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A:
输出是输入的函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输出是输入的函数

经典

PS:字数补丁

网友:
题目讲的是低通滤波器的电容问题,但是正文讲的是输入与输出的关系,看不懂。

网友:
一言难尽呀~ 不妨贴个图,这么多人,分析分析就有所认识了,利人利己...

网友:
楼主这个帖子很乱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图所示。这个是采样交流电的原理图。
前面的是交流互感器(同变压器原理是100V:0.9V)后面紧跟个两个低 ...

你现在采样的是交流,那么可以根据输入信号的频率计算一下滤波电路元件的取值(f=1/2πRC),你要知道你的低通滤波器想要滤掉那些干扰信号。也可以把这个电路改成单位增益的有源二阶低通滤波,效果会好一点,(无源RC的电阻会消耗一定的信号能量) 或者你软件也可以做一些滤波算法,应该能达到你想要的效果...

网友:
想阻抗不变用缓冲器或PI型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