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91 测正弦波的频率

楼主(2012-05-17):
输入任意正弦波 需要测出正弦波的频率

网友A:
整形成方波后用定时器事件计数方式或脉宽测量方式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形成方波后用定时器事件计数方式或脉宽测量方式测

我想尝试一下过零检测 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
当然可以用过零检测方式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采样???

AD ?不用n那么麻烦吧

网友(2015-04-13):
先收藏一下,,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