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GT8F0XA系列堆栈指针(SP)的初始化的说明

楼主(2012-05-17):
1. LGT8F0XA手册中描述的SP指针位9位是错误的, 内部SP指针为10位。
   我们会在下一版本中修改。

2. 对于AVRStudio, 选择M164, 堆栈指针初始化位0x4FF, 是完全没问题的。 可以不用做任何修改。
   SRAM地址是从0x100开始, 0x4FF-0x100 = 0x3FF, 访问512字节RAM只需要9位地址, 因此取低9位指向0x1FF (内部RAM的最高地址)
   如果初始化为0x2FF,         0x2FF-0x100 = 0x1FF, 同上取低9位,还是指向0x1FF

3. 如果需要初始化SP指针, 可以在编译器中设置,请参考之前讨论的帖子:《关于LGT的栈指针初始化问题》
   也可以使用如下方式初始化, 仅供参考:
void lgt_init_sp(void) __attribute__ ((naked)) __attribute__ ((section(".init2")));

void lgt_init_sp(void)
{
        SPH = 0x02;
        SPL = 0xFF;
}

网友:
不太理解哦,内部最高RAM不是0x2FF吗?

网友:
不明白。
按理说:SP只有10位,
SP=X;
应该相当于
SP=X & 0x3FF;

反正IAR不用担心SP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