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96的5V接板通电后变成1.2V并且发热厉害,如何解决?

楼主(2012-05-17):
请大家帮帮忙,帮我分析下下为什么我按这个电路图焊完板子进行调试时,发现当+5v与电路板连接通电后,输入电压马上变为+1.2V无论怎么增加输入电压也没有用,电压为1.2V不会变,但芯片发热的厉害,不知道是因为什么,求高手解释,并解决方法,谢谢!!

原标题:LM2596问题
阿莫修改的标题:LM2596的5V接板通电后变成1.2V并且发热厉害,如何解决?

打击“标题不能说明帖子内容”,处罚250莫元
http://www.ourdev.cn/thread-5468735-1-1.html

此贴被网友举报, 楼主扣分250莫元。
举报成功的网友获得3莫元的奖励(已经发出)。
已经由阿莫修改成合格的标题。

由于该网友的莫元已经扣成负分,封锁ID。请该网友重新注册。

网友A:
是不是,你电路板短路了.
你先测试没有连接电路板的时候,就只是测试电源这块,看输出电源对不对.

网友B:
先检查你的元器件焊反了没,接着每个部分试一下

网友:
检查短路

网友C:
2596是正电压输出吧?D1短路,D3拆掉试试。
ON/OFF 不是这样用吧?一般为了一直输出,都接地或不接处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2596是正电压输出吧?D1短路,D3拆掉试试。
ON/OFF 不是这样用吧?一般为了一直输出,都 ...

这种是反极性BUCK-BOOST拓扑,可以输出负压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是反极性BUCK-BOOST拓扑,可以输出负压的

按负压的接法,图片里的Cin Cout D2 都要反接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按负压的接法,图片里的Cin Cout D2 都要反接吧?

请大哥,说清楚点,是不是这个lm2596还可以输出负的电压,是不是也是可调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请大哥,说清楚点,是不是这个lm2596还可以输出负的电压,是不是也是可调的

可以输出负电压,用型号后面带ADJ的才能可调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输出负电压,用型号后面带ADJ的才能可调输出。

嗯,谢谢了,是负电压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你电路板短路了.
你先测试没有连接电路板的时候,就只是测试电源这块,看输出电源对不对. ...

输入的电源是对的,只要一通电电压马上就变为1.2V,加电源输入电压也不会上升的,不知道为什么,电路板是绝对没有问题的,检查N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检查你的元器件焊反了没,接着每个部分试一下

这个。。。真的没有,检查N遍了,完全是按照这个板子焊的,还会有别的原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2596是正电压输出吧?D1短路,D3拆掉试试。
ON/OFF 不是这样用吧?一般为了一直输出,都 ...

我做的是负电源,所以要这么接,这是芯片手册上的,只是做完板之后就是输不进电压,只能是1.2V就不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负压的接法,图片里的Cin Cout D2 都要反接吧?

为什么要反接,求大哥解释下,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要反接,求大哥解释下,谢谢!

这位哥们估计看成BUCK拓扑了,图上的接法是对的,这里的地才是“高电位”

网友:
Cin 加大至 1,000uF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位哥们估计看成BUCK拓扑了,图上的接法是对的,这里的地才是“高电位” ...

求大哥帮帮忙解决下,谢谢了

网友:
我的感觉像是和feedback脚有关系,因为1.2v不是随机的电压,是里面的一个参考点压。有没有可能这个1.23v的参考电压直接弄出去了?!

网友:
很可能你芯片用错了,用成ADJ的了
还有就是你电路接得不对.

网友E:
短路了,输出的正端被接到GND了。LM2596是非隔离的DC-DC,可以通过负载接入的方向,取得负的5V,但是不能简单地把正端接地,看看斩波的基础理论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短路了,输出的正端被接到GND了。LM2596是非隔离的DC-DC,可以通过负载接入的方向,取得负的5V,但是不能简 ...

求解释,求大哥详解和修改方法,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ID被封锁,详见楼主位的说明。

不好意思,ID被封了,这个新的ID,请问您对我这个输入电压变成1.2V而调不上去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网友:
这是我新的ID,如果大家有什么解决办法请大家留言,非常感谢!!

网友:
楼主可以先看看你买的IC的丝印是否正确与datasheet比较,排除器件错误。
其次如果IC没错楼主可以讲5脚接地,看看+5V输出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