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对采用分立元件方案的FM立体声编码器感兴趣的吗?

楼主(2012-05-17):
搜遍国内网络,除非厂家生产的专业设备.几乎没有看到一款FM广播发射机采用分立元件方案,几乎全部是ROHM单芯片的天下,BH141X系列.除此以外便是SI47XX系列,KT0801.甚至BA1404之类...除开BU2682.在ROHM系列里最好的应该就算BH1414K了,分离度感觉还可以,但是测试了一款产品发现频率响应较差.如图:

做一款分立元件的立体声编码器想法很久了,断断续续做了四个板子了:

第一块板是完全偷懒抄的电路,包括19KHz Pilot信号发生是抄EDN上的一个国外的文章上的,结果那个电路图原文画错了的.编码部分用的CD4067,所抄的4046做的锁相环其实是设计者找不到4.864MHz晶振而用另外个频率晶振所设计的,完全走弯路,第二个版本稍微改进了一些错误,但是自己还是不甚了解电路原理.第三板自己查了很多资料,准备改用CD4.51做软开关,15KHz滤波部分用LTC1064,使用正负对称电源,重点测试了15KHz LPF及19KHz Pilot发生电路及与38KHz相位同步问题.MPX信号额定输出想也采用LTC1064,结果封装画错了.没有注意到Datasheet上的14 pin的原理图是DIP-14的,SMD封装的是SO-16的,结果画成了SO-14的.
15KHz LPF的特性:

似乎不是非常理想.
19KHz和38KHz相位应该达到了预期:

(未完待续,感兴趣者请讨论和指教)

网友:
收音机不是被称为假药广告播放机吗?能有什么兴趣呀。在神奇的国度里,公开散播假广告没有人管,演戏确要求为真!

楼主真能,原理图错了,封装不对,确能把板子焊出来,焊的还挺漂亮的!

楼主对技术是个执着的人,赞一个!

网友:
佩服楼主,第一次听说有这么干的,以往大家也就是研究RF功放

网友:
还有一种最抵挡的发射器不是用的IC。是用分立件做的  比如 这种的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7004325293      不过技术指标肯定比较差的。 一般就2个芯片  MCU和PLL芯片

网友:
现在有RDA5820单片FM收发芯片,基于DSP数字中频技术,可以直接输入/输出I2S数字信号,性能比起模拟的怎么样就不清楚了,理论上可以做的比模拟的好,就看厂商在模拟指标、IC规模、功耗之间怎么取舍了。
淘宝有大量RDA5820的模块,楼主可以买来试试。

网友:
楼主,你这也称不上分立元件啊。
做出来效果未必有BH14XX好,但原理应该会精通。

网友:
推荐个链接,数字方式的:http://rbsfm.org/am/index.php?op ... d=523&Itemid=29

楼主:
收音机被称为假药广告播放机,呵呵,这个还是第一次听说,不过,确实是有些假药,不过,这个发射机技术无关.
原理图和封装的错误,确实,所以只能板上修改调试,后来干脆做了个洞洞板的区域用于修改.单芯片的目前看到的好象都是玩具型的,包括所谓的DSP和支持IIS数字音频的.我实验过一些芯片.要不就是频响不好,要不就是分离度不高,要不就是射频指标不好.
我算是玩得比较投入的了,呵呵.
huayuliang 说的这个之前也看过,没有电路图,原理也是软开关方式的.

网友:
小的时候对收音机还很干兴趣,现在兴趣已经非常小了。
目前在无线电领域许多东西都数字化了,连收音机都已经开始用DSP了,我想要求高的立体声编码更应该数字化,模拟电路要想实现好的指标,一方面是设计,另一方面是很不好控制的工艺方面的因素,建议楼主转到数字领域做这个项目,也许会柳暗花明。

网友A:
Analog的AN-543 就是DSP + DDS实现FM调制的,不过DSP是40MIPS的ADSP-2181,性能比较差,算法简陋,性能应该不太好。RDA5820为了照顾低功耗,估计运算能力还在这个之下,指标不好是意料之内。
如果用Blackfin系列来做,应该有足够的处理能力实现更好的数字滤波器,做到比较好的频响和分离度指标。

网友B:
其实俺对楼主的测试目标有些迷惑,对于立体声编码、解码来说,主要的是通道分离度和导频抑制,尤其是通道分离度。而加重、去加重是调频(或者调相)的问题,不该放一起的,虽然说立体声编码、解码可能对此也有一定影响,但从原理上说,是不该放一起讨论的。

俺贴的那个虽然没有具体原理图,不过实现起来也没什么难度。楼主如果对立体声编码感兴趣,不如看看专业设备的电路。

话说现在的广播电台确实成了2楼说的“假药广告播放机”,俺的调谐器都扔到床底下N多年了。。

记得有一年本地有个家伙自己开电台,俺大概听了一个多月之后就再没听到过了,也不知是被请喝茶去了还是自己关了。

看到国外似乎都逐渐改用 HD Radio 了,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俺对楼主的测试目标有些迷惑,对于立体声编码、解码来说,主要的是通道分离度和导频抑制,尤其是通道分 ...

对于立体声编码来说.重要的是频响的平坦和声道分离度.昨天实验的结果发现我这个分立元件的分离度已经比BH1414K和BU2682好了,这两个芯片是我看到的相对最专业的芯片.不过,频响目前还没有办法测试.找不到仪器.立体声的收音机毕竟不能做为测量仪器使用.
对于编码来说.19KHz和38KHz的相位是很重要的.否则分离度上不去的.
玩这个的是非常小的一个群体,留个贴子,有兴趣者可以交流交流.留几个暂时没有搞明白的问题,希望有高手能指点一下:
1. 如上所言,我们有什么办法测量一下编码电路的音频频响.理论上要在30Hz-15KHz范围内保持+/- 0.5dB的水平,包括失真度,我所知道的只是R&S有这种仪器,鲜见;
2.19KHz Pilot的调制度10%,这个10%是个什么概念.
3.类似于CD4051这样的所级软开关方式立体声编码的时候,会有一个模拟开关切换的噪音,有文章介绍说通过在EN脚上加一个对应的(304KHz)的窄的高电平脉冲来"关"掉这个开关噪音,但是我实验发现EN脚的开关本身也会产生噪音,如何处理?有些专业机器上似乎都没有关注这个开关噪音.
谢谢捧场!

网友:
玩过BA1404,很享受调整立体声分离度的那种感觉,怀念……

网友:
19kHz 的导频信号····对于调频来说,10%的调制度是指的频偏,就是信号幅度引起的频率偏移,相对于整体调制度来说的。

那个噪声不能直接滤除么?

话说个人弄这东西玩,还不如先从解码上着手提高音质呢。。再者,无线的数字音频岂不是更好?

网友:
建议楼主不要搞这个東西很浪費时间,去搞无线对講或RF之类才是正途。

网友:
搞的太复杂了,直接数字编码压缩发射,接收解码解压

网友:
一直想搞个分立的fm收音玩玩。

楼主:
论坛里高手不少啊.谁能弄出个合乎标准的DSP+DDS的方案出来吗? 有意购买,请报个价.

楼主:
新版,初步调试,效果不错,分离度好过我所见过的单芯片.不好测试其音频频率响应和失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Analog的AN-543 就是DSP + DDS实现FM调制的,不过DSP是40MIPS的ADSP-2181,性能比较差,算法简陋,性能应该 ...

请教个问题,有没有可能将编码信号(包含19KHz导频的立体声编码信号,即MPX信号)通过ADC采样后直接用比较简单的逻辑控制,使用DDS的调制寄存器来实现FM调制.直接输出射频信号.我的意思省去DSP部分,仍用模拟器件实现编码,然后用DDS产生载波和进行调制?50多KHz的MPX信号能否直接ADC后进DDS.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个问题,有没有可能将编码信号(包含19KHz导频的立体声编码信号,即MPX信号)通过ADC采样后直接用比较简 ...

或许可以通过ROM查表做,不过逻辑电路的复杂度应该很高。
其实数字调制的主要运算量就是在数字滤波和副载波调制上,如果这些都在模拟部分做好了,MCU将电平转换成频率控制字写入DDS是很轻松的工作。
不过数字处理相对于模拟处理的优势正是数字滤波和调制,数字滤波可以做到接近理想的频响/群延迟特性,数字乘法器也能做到近乎完美的载波抑制度,如果这两个部分不用数字处理,只是后面用DDS没什么意义的。

网友(2012-07-31):
哎 这方面感觉知识好难找啊 模拟方式 可以把分离度做到60db啊 西德就有啊r/s

网友(2013-01-01):
对楼主做的东西很感兴趣 请问楼主的板子能买到吗

网友:
很久前搞过,确认没意义
现在必须全数字化才好玩
dsp+dds的方案楼主愿意出多少银两呢
另:BH1414K频率响应差可能是环路没调好,一定要慢一点不然听着干巴巴的.
在没有dds前专业的fm发射机做起来是很复杂的,不是个pll就可以搞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版,初步调试,效果不错,分离度好过我所见过的单芯片.不好测试其音频频率响应和失真.

楼主,我想问问,所谓的分立体现在哪里呀。

网友(2013-02-01):
有机会学习一下

网友:
bd7bq 我想和你交流一下软开关编码的问题。。。

网友:
我想知道38K副载波是如何加到音频上的,

网友:
似乎不是非常理想.
19KHz和38KHz相位应该达到了预期:

(未完待续,感兴趣者请讨论和指教)

你这个38K和19K是怎么测出来,19K可以在示波器上读出来,38K那个没有波形显示啊 。。怎么没人回应呢?

网友:
我有专门的仪器,你可以拿到我这里测试一下。

网友:
再次请求。。。

网友:
还以为是纯分立元件,原来也是一大堆IC

网友:
应该叫分立的

网友:
你这个38K和19K是怎么测出来,19K可以在示波器上读出来,38K那个没有波形显示啊 。。怎么没人回应呢

网友:
什么样子的

网友:
板子做的似乎很认真.....不过感觉创造力太差了点......

楼主:
SUNZHILIANG 你好.不好意思,这个论坛来得少.没有注意到跟贴.SORRY!
38K测试出来其实很简单,在一个声道输入上加恒定电压,另外一个接地.
这个电路后来修改了几次.目前的版本可以到很好的指标了.分离度应该在65dB以上.
所谓分立原来是要用纯电阻电容电感搭出来啊,惭愧惭愧,还没有傻在那个地步.
楼上应该是位大学教授,谢谢啦....创造力还在不断学习中.茁壮成长....
DSP&DDS在实验中.其实,软开关编码完全也够用了,不是什么东西动不动就要全数字."高科技"什么的.单纯谈分离度到了一定的指标再上去已经没有含义了.成本和技术深度,合适就好!
对了,SUNZHILIANG 你说的仪器是什么?
欢迎交流.

网友:
我以前也对立体声调制痴迷过一阵,做过一个cd4066做开关的调制器,当时在一个板子上拆了一个38KHz的晶振,为了得到76KHz,还用PLL倍了频。虽然是只用了CD4066的两个开关,调频后在收音机上出来的声音也不错了,听感上接近商业电台了,明显听得出左右,具体指标限于条件没有测过。一直梦想自己做一个14级软开关的,苦于找不到电路图,或实物来仿制。我是6区的老HAM,希望有机会继续跟LZ学习。

网友:
这个是我前几天买的小调频发射器,结构是MCU+DSP

网友:
音质相当不错,分离度也可以,完全赶得上一些商业电台的音质。估计是KT080X之类的调频发射IC

网友:
仪器我忘了看叫什么名字,我明天去看看,是一整套的,有立体声解码器,RS的,音频信号发生器,还有解调器,以及毫伏表。

网友:
分离度能达到65?不应该吧,RVR的2U激励器分离度在全频带也不能达到65啊,多说60,典型值是55DB,他们可是相当的专业厂家的。

网友C:
bd7bq:那你一般都去哪个论坛学习的,我也用cd4051+cd4069+cd4520+cd4066做的软开关,已测试发现分离度居然为0,不知道怎么回事,希望能多得到您的指导。

网友:
这个是我前几天买的小调频发射器,结构是MCU+DSP
在哪买的?

网友:
欢迎大家多多讨论啊。。。

网友:
SUNZHILIANG 你好.不好意思,这个论坛来得少.没有注意到跟贴.SORRY!
38K测试出来其实很简单,在一个声道输入上加恒定电压,另外一个接地.
这个电路后来修改了几次.目前的版本可以到很好的指标了.分离度应该在65dB以上.
所谓分立原来是要用纯电阻电容电感搭出来啊,惭愧惭愧,还没有傻在那个地步.
楼上应该是位大学教授,谢谢啦....创造力还在不断学习中.茁壮成长....
DSP&DDS在实验中.其实,软开关编码完全也够用了,不是什么东西动不动就要全数字."高科技"什么的.单纯谈分离度到了一定的指标再上去已经没有含义了.成本和技术深度,合适就好!
对了,SUNZHILIANG 你说的仪器是什么?
欢迎交流.

这个你是否使用了正负压,那是否应该1声道接正压,另一声道接负压,测试38k,类似于19k导频的产生方法。

网友:
做这类型的东东PCB布板相当关键!

网友:
能介绍一下布板都有什么要求吗?
难道是我布板的问题?

楼主:
KT0801我之前也试过.测了一下指标之后就丢掉了.实物照片没有找到,电路板图如下:

可以用CD4067来做16级的.网上有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bd7bq:那你一般都去哪个论坛学习的,我也用cd4051+cd4069+cd4520+cd4066做的软开关,已测试发现分离度居然 ...

分离度为0? 19K导频正常吗? 输入单声道,示波器看看MPX波形...

网友:
您的板子卖不卖,我买几块准备玩玩?报个价?谢谢bd7bq

网友:
导频正常的,波形式正弦波。

网友:
我在试做的没有那么多的级数,采用的是8级开关。

网友C:
请教bd7bq:比如输入单通道应该输出什么样的波形,双通道又是什么样的?我苦于没有对比啊?所以不知道输出波形是对还是错。您如果有空的话麻烦帮我发一下波形。谢谢!

网友:
哈哈。又过来看答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bd7bq:比如输入单通道应该输出什么样的波形,双通道又是什么样的?我苦于没有对比啊?所以不知道输出 ...

单声道的.你那不是有专业仪器吗? R&S的什么型号来着?

网友:
RS的是 立体声解码器。今天到单位晚了,没来得及看,不好意思哦。明天一定

网友C:
上面的这个波形是示波器看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面的这个波形是示波器看的吧?

是的.单声道含PILOT信号.

网友:
怎么能联系到你/

网友:
能不能留个电话或者QQ什么的?一边能联系到你?bd7bq

网友:
闲着没事来走走

网友:
测试分离度一声道接信号我是否另一声道接地

网友:
以前小时候做过分立元件解码立体声的,但立体声分离度实在不敢恭唯,还是用集成电路来做吧,立体声效果才能提高。

网友:
说得有理。

网友:
玩这个真的是很难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声道的.你那不是有专业仪器吗? R&S的什么型号来着?

你的这个导频也太大了吧

网友:
顶起来  要不沉底了

网友:
指标测试了一下 还不错

网友(2013-03-19):
还在研究这个吗?有试过专门的编码IC NJM2035的性能怎么样吗?

曾经专门玩过一段时间立体声编码,一般来讲,分离度在1K时高,越是低频分离度就越低了,在100HZ时可以低至20db以下,但在1K时却又可以达到50dB以上。。。

楼主(2013-09-27):
引用 网友A:
Analog的AN-543 就是DSP + DDS实现FM调制的,不过DSP是40MIPS的ADSP-2181,性能比较差,算法简陋,性能应该 ...

用Blackfin已经做成了. 效果不错,剩下内部的预加重还没有弄好.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Blackfin已经做成了. 效果不错,剩下内部的预加重还没有弄好.谢谢.

能透露一下细节么?

网友:
做收音机可以用VS1005,音质好,自带FM网络收音机,IP以太网协议栈

楼主(2013-12-05):
引用 网友A:
能透露一下细节么?

网友D(2021-01-20):
7年后,我来了。

网友D:
我也采用了CD4051,波形也正确。但是分离度表现不好。还不如硬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采用了CD4051,波形也正确。但是分离度表现不好。还不如硬开关。 ...

分离度要看,19K导频叠加在音频上的相位,在100HZ,1K,10K时的偏差, 还有编码后加了导频跟着的滤波器,做得靠不靠陡,最好是在15K处直角切下来,立体声复合信号的调制失真,还有解码器一边,38K还原PLL的稳定度,那个振荡电容的精度和温飘, 解码后输出的音频滤波器,电源的噪声。。。。。。。。。。

网友:
引用 网友D:
7年后,我来了。

7年之痒,看看你有啥好东西出来

网友:
据说用电子管制作的机器,效果最好。

网友:
现在收音机都成稀罕物了

网友:
之前用单片机做过一块立体声硬解码,单片机输出三路方波,+-38K,19K,+-38K控制两个MOS管,MOS管控制L,R信号,很简单,但是分离度还可以。大约35DB左右。

网友:
这算是最简单的立体声编码器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