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高共模电压下,如何完成电流取样?

楼主(2012-05-17):
如题,高共模电压下,如何完成电流取样?

如何对电流源电路中输出的电流进行采样呢(该采样值作为反馈,来控制输出电流)。尤其是取样电阻两端的电压都很高的情况下,接近15V。
因为是高精度电流源,误差允许0.02%,一般的高边电流放大器几乎没有合适的(增益误差都较大),而允许高共模输入的仪表(或者差分)放大器也是跟电流放大器一样增益误差太大。找不到合适的器件,谁能给个解决办法呢?

网友:
用霍尔传感

网友:
高边电流检测INA138_INA168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提供的器件,这几个器件的精度不够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提供的器件,这几个器件的精度不够啊。

里面有原理图啊,精度不够自己搭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有原理图啊,精度不够自己搭

......

网友:
把里面的三极管换成MOS管,将普通电阻换成高精度电阻,选用好一点的运放,不就解决了吗?

网友B:
INA138是外接增益电阻的,精度怎么不够了?

网友:
一直对这种做高精度设备的人充满崇拜
我看了一眼 vishay的shunt 好像最高是0.1%
而且电路的误差是有累积的,还有老化温漂干扰等外部因素
真心好奇这种0.02%的设备怎么实现的

网友(2012-07-28):
如果有程控的话,误差才不是需要考虑的问题,温度漂移才是~温漂的话,用仪表运放就可以了

网友:
there are brand new components on the market waiting for you to help you fight with physics so as to achieve the 0.02% error / accuracy for high-side current sensing.

网友:
or you can change the topology so that the common mode voltage would drop down a negletable value and then the enormously large cmrr value of the op-amp would be unneccessary.
for analog, nothing is impossible, the only problem is how much it cost to achieve certain performance.

网友:
为啥要用高端采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INA138是外接增益电阻的,精度怎么不够了?

如果高端共模电压高达300V,请问大侠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果高端共模电压高达300V,请问大侠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我会用隔离辅助供电。

网友D:
这么高的精度要求 霍尔器件不太可能
CSA估计也没法达到
全隔离的话 HCNR201也没这么高精度

共模电压300V 如果误差要求不高 如4~5%
可以考虑用allegro的集成霍尔器件
这个片子非常牛屄 SOIC-8里集成了霍尔传感器和调理电路
价格也不贵 淘宝上一个20A的模块才30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会用隔离辅助供电。

妙极。隔离端的副边以共模电压做参考,这样高端采样就变成低端采样了。
消除高共模电压这个棘手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么高的精度要求 霍尔器件不太可能
CSA估计也没法达到
全隔离的话 HCNR201也没这么高精度

还可以使用△-∑ADC,隔离型的,当然也需要使用隔离DC-DC了. 还有一定就是△-∑ADC出来的数字信号是位流,要用CPLD之类的进行出来和滤波算法.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还可以使用△-∑ADC,隔离型的,当然也需要使用隔离DC-DC了. 还有一定就是△-∑ADC出来的数字信号是位流,要 ...

Allegro那个片子厉害之处就在于不用隔离DC-DC 本身是霍尔隔离的 体积还很小

网友F:
貌似仪放里面的电阻都是经过调整的呀,肯定比分立的要好....自己搭三运放或者两运放的,应该是没仪放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貌似仪放里面的电阻都是经过调整的呀,肯定比分立的要好....自己搭三运放或者两运放的,应该是没仪放好 ...

现在LZ要解决的是一个高压问题,这个不是随便一种常用电路结构能很好满足的.仪表放大器虽然共模抑制比可以做得很高,但是共模电压承受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D:
Allegro那个片子厉害之处就在于不用隔离DC-DC 本身是霍尔隔离的 体积还很小 ...

确实不错,这个IC.
但LZ要求那么高的精度,实属不好选现成集成的IC或者或者电流传感器.
我们一直在用霍尔电流传感器,但是精度都不会很高,而且最要命的是一般霍尔电流传感器非线性误差或者回差比较大.

网友G:
引用 网友D:
Allegro那个片子厉害之处就在于不用隔离DC-DC 本身是霍尔隔离的 体积还很小 ...

用过你就知道,根本不行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G:
用过你就知道,根本不行的

具体怎么说呢? 他们FAE跟我说全温度下误差最多到4%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具体怎么说呢? 他们FAE跟我说全温度下误差最多到4%

不好意思把你当楼主了,楼主位的要求是0.02%

网友(2013-04-26):
一直对这种做高精度设备的人充满崇拜

Most of those "hyper-precision" devices are designed by people who have no idea what they are doing.

网友:
最近也有这种高共模的电路要设计…学习来了

网友H(2018-12-10):
方案选定了吗?我用的INA149解决了你这种问题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方案选定了吗?我用的INA149解决了你这种问题

我也准备用这个料,可以透露一下你们的批量价格吗,我在立创上面查到500+片是18点几RMB.

网友J:
可以考虑普通运放,共火地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J:
可以考虑普通运放,共火地方案。

有相关资料推荐吗,学习下呢,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也准备用这个料,可以透露一下你们的批量价格吗,我在立创上面查到500+片是18点几RMB. ...

我也才刚开始用,用了几百片,不多,采购还是比lc便宜点点,

网友:
楼主精度要求在0.02%以下可以自己搭建,以上的话建议用穿心的磁通门传感器!国内也有几家做的比较好的 最高1pp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