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立方制作完毕,上个视频

楼主(2012-05-17):
去年送板活动中,部分朋友关注制作进程,今天上个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k4MTk3NDEy.html

网友:
花样还挺多

网友A:
接下来做这个光的金字塔吧!
http://www.izheteng.net/diy/diy-led-pyramid.html

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gxMTkyMDIw.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接下来做这个光的金字塔吧!
http://www.izheteng.net/diy/diy-led-pyramid.html

这个东东在做过光立方的人而言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东东在做过光立方的人而言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的....

确实,做个转换罢了。不过立意要新颖一些啦。

网友:
弄个贪吃蛇

网友(2012-09-06):
楼主,请问你的光立方的动画的实现思路是什么?
我这有一个用3MM蓝色LED搭成的8*8*8的光立方,用AT89S52控制,我的实现思路是开一个64字节的显示缓冲区,在主函数或定时器中用缓冲区中的数据不断动态扫描光立方,显示动画时再通过一些图像处理算法来修改缓冲区中的数据,但这样的话,扫描每一行(8个LED)灯的显示时间最多只能占到整个光立方显示时间的1/64,灯显得比较暗,效果不大好;在上面方法中做一定的变换就是,当缓冲区的数据为0时直接跳过,就是只扫描亮的灯,但这样的话就会导致显示动画时在不同的时间灯的亮度不同。请问你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么?

犯二了,呵呵,把锁存器当数据选择器用了。

网友(2012-11-14):
动画设计得不错哎

网友:
呵呵 想做一个玩玩!

网友:
自己做真的有难度

网友(2012-12-22):
楼主真的好强悍啊!请问能分享下源码吗?

网友C:
看视频有什么用,来点实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视频有什么用,来点实际的。。。

PCB我都送过了,你说实际不实际?

网友:
上个原理图呗,程序。。。

网友D:
碉堡了,求PCB

楼主:
引用 网友D:
碉堡了,求PCB

You are too late, there is no more one PCB to give you.

网友:
引用 楼主:
You are too late, there is no more one PCB to give you.

无所谓了,反正都快毕业了,找工作比做这个更重要

网友(2013-04-04):
求电路图,源代码 。谢谢啊。发到827594759@qq.com

网友:
哈哈,好多花样。

网友E(2013-07-08):
又一个高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又一个高手啊

其实你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