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C28j60的通信问题

楼主(2012-05-17):
网上有很多“一步一步教你移植uIP0.9到8051+ENC28J60+12864”这个帖子,我用的其中的源程序,里面有个example0.c是可以通过电脑的上位机软件将单片机的P1.4口和P1.5口高低电平转换,但是我却不知道电脑的上位机软件应该发什么数据给单片机才能控制。

附上单片机的源程序。

网友:
看了看代码,应该是tcp协议,端口8000,至于发什么内容数据,你可以自己看看代码咯。
上位机软件可以自己写,可以使用周立功的那个tcp&udp调试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