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C28j60的WOL口要接吗?

楼主(2012-05-17):
ENC28j60的WOL口要接吗?

网友A:
如果需要从网络唤醒,则接,不需要则不管。

网友B(2012-12-05):
引用 网友A:
如果需要从网络唤醒,则接,不需要则不管。

INT WOL分别是做什么的呢?WOL是收到信息唤醒单片机,那INT???

网友A:
引用 网友B:
INT WOL分别是做什么的呢?WOL是收到信息唤醒单片机,那INT???

int是中断,收到数据包后拉低,给cpu发送中断信号的。建议多看看原厂的使用说明。那个上面说的更清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nt是中断,收到数据包后拉低,给cpu发送中断信号的。建议多看看原厂的使用说明。那个上面说的更清楚。 ...

WOL也是这个样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WOL也是这个样吧?

WOL是收到网络唤醒数据包后,拉低,唤醒CPU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WOL是收到网络唤醒数据包后,拉低,唤醒CPU用的。

难道不是一个意思?都是enc28j60收到网络数据了,中断拉低  INT  WOL????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难道不是一个意思?都是enc28j60收到网络数据了,中断拉低  INT  WOL???? ...

引脚标号都不一样了,难道是一个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脚标号都不一样了,难道是一个意思?

区别是什么呢,求解

网友(2013-08-23):
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这样问:wake up online 是神马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