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5MHZ或433MHZ在没有发射信号情况下,接收到很多干扰信号

楼主(2012-05-18):
everyone,
             大家好
         淘宝上买了315MHZ和433MHZ接收头,但是用示波器测试,即使在没有发射信号情况下,接收到很多干扰信号。是否正常,有没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谢谢。我是想用AVR软件解码。

上传下我测得的噪声波形图

网友A:
没办法,只能辛苦你的单片机拉,多给它发点工资吧。

网友:
你买的模块不好,都是抄袭来的.
一般好的模块会考虑你传送的资料频率.

网友:
都是这样的,解码程序必须考虑到这种干扰信号的存在

网友:
很正常的阿。超外差的都是这样阿

网友:
没有干扰那才奇怪

网友:
没有干扰才不正常

网友:
正常有干扰就对了。单片机软解码时无信号比有信号更忙。

网友:
有解过这种接收模块的基本上都知道  无线干扰那是无时不刻都有  而且非常的密集   就看你如何解码了

网友:
直接上PT2262吧.硬解了.

网友:
发射时,一般要发送一个前导码,一个10ms左右的低电平。接收模块收到数据后干扰是没有的。所以可以通过判断前导码来决定是否接收后面的数据。

网友:
11楼办法不错

网友B:
超外差的就这德行,没办法。那会儿上学的时候,老师给出了一个馊主意,说是滤波解决,我的神那滤了两天没有效果,最后使用24L01的模块了。

网友:
我用过超外差的,也一样,只不过比超再生的好点,必须通过编码方式解决。

网友:
如果没有干扰  那就要考虑是不是模块坏了  或者没有通电。

网友:
没有不正常,软件可以解决

网友C:
超再声超外差都有无信号时,不会带干扰杂波的模块,
这些几个都是以前买的

只是接收灵敏度没有杂波的高
按操作说明每次启动接收时间需要准备10ms。。

网友:
如果是FM收音机或对讲机,没信号时的白噪声更大,难道也是坏了?

网友:
本来地球就是个电磁体。有干扰信号,那要看脉冲宽度是多少了。

网友:
超再生的就这样, 用超外差的情况好点!

网友:
所有要用编码电路,告诉解码器--我要发信号了,没我的前导码你都不要动作。
而且码率有大的限制,超外差的比超再生的稍好。

网友:
正常.发射/接收进行编码吧,弄个私有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超再声超外差都有无信号时,不会带干扰杂波的模块,
这些几个都是以前买的

你好,哪里买的?如果是淘宝请说下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超再声超外差都有无信号时,不会带干扰杂波的模块,
这些几个都是以前买的

你好,你的模块哪里可以买到?迫切需要,谢谢。QQ176617796.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你的模块哪里可以买到?迫切需要,谢谢。QQ176617796.

同求!
因为接收端需要做低功耗,必须使接收模块无干扰信号来唤醒单片机。

网友D:
一般都设置有静噪,在有噪声的时候,慢慢调高门限,直到噪声消失。然后隔一定时间反过来降低门限。
正常的数据包,有个很长的前导码,然后是位同步码,包头,数据长度,数据,CRC。。。

网友(2012-06-21):
这个加个长点的引导码可以解决?

网友:
大家都用同一频段,肯定会收到别人的强弱不同的信号,要不还编码干嘛

网友:
  这个很正常,很多产品都用这个频段,要靠你的软件去处理! 11楼说的不错

网友:
楼主找找用BH4126芯片的方案吧,那个方案是用芯片的RSSI做输出的,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超外差的就这德行,没办法。那会儿上学的时候,老师给出了一个馊主意,说是滤波解决,我的神那滤了两天没有 ...

你们老师有意思

楼主:
感谢大家的关心,现在解码固定码已经可以了,关键是去干扰。

楼主(2012-07-26):
引用 网友D:
一般都设置有静噪,在有噪声的时候,慢慢调高门限,直到噪声消失。然后隔一定时间反过来降低门限。
正常的 ...

你好:pt2262编码有数据长度和CRC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超再声超外差都有无信号时,不会带干扰杂波的模块,
这些几个都是以前买的

你好,你图中黄色的超外差接受模块,接天线怎么接?一般都只有ANT接口,为什么旁边还有有个地。谢谢

网友E:
同意11楼,用软件处理,但是处理过程比较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意11楼,用软件处理,但是处理过程比较复杂!

已经能解码了。谢谢,应该能解码,比如无线开关,他也有解码。

网友(2013-03-15):
结果如何了??

网友(2013-04-17):
干扰挺大的,距离也不是很远

网友(2013-09-06):
有看过输出平时为低的板子,有信号进来时,才反应出进入的信号。
如果仅仅解码,有这些干扰也没有关系,软件可以解。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没办法,只能辛苦你的单片机拉,多给它发点工资吧。

   上拉显然是不可取的,因为模块输出信号的I/O口是没有什么驱动能力的,一旦你把单片机的上拉电阻(47K)打开的话,根本就不会有低电平了。I/O口一般都是设为高阻态的。关于图上的信号干扰波形是正常的,有信号的时候波形会好很多。不用太过担心,但是在解码的时候要考滤到干扰这个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上拉显然是不可取的,因为模块输出信号的I/O口是没有什么驱动能力的,一旦你把单片机的上拉电阻(47K ...

错了一个字,误会了!我的意思是只能让MCU多辛苦,对每一个下降沿都作出反应,不符合编码规定的舍弃。

网友:
为什么我的模块只能在9V下才能正常工作啊,哪位大侠知道原因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错了一个字,误会了!我的意思是只能让MCU多辛苦,对每一个下降沿都作出反应,不符合编码规定的舍弃。 ...

这样还差不多,不过大家估计都是这么写的。

网友:
超外差的都是这样

网友(2019-10-19):
引用 网友B:
超外差的就这德行,没办法。那会儿上学的时候,老师给出了一个馊主意,说是滤波解决,我的神那滤了两天没有 ...

还是你们老师厉害,上学让你接触这个了,我们上学老师没给我们碰这个,连出馊主意的机会都没有,哈哈。